[SMI] SM2258xt 求开卡工具,提示NOT MPISP MODE

楼主(2024-04-21):
用的SM2258XTMPToolR1226A开卡提示NOT MPISP MODE,sata、短接能识别到固态硬盘进入了量产模式

网友:
找新固件吧,肯定能开的

网友A:
这个工具  SM2258XT_TSB-BiCS3_PKGR0227A_FWR0226A0_beta(9T23) 试试

SM2258XT_TSB-BiCS3_PKGR0227A_FWR0226A0_beta(9T23) 98,3C,98,B3,76.zip

网友A:
最好提供一下闪存图片,你这样问只能蒙了!这个ID好多型号!

网友:
你搜搜前几天的帖子,有人求助差不多的问题,论坛大佬直接给他修改一下,就可以量产了

网友:
多换几个固件试试吧,有的确实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  SM2258XT_TSB-BiCS3_PKGR0227A_FWR0226A0_beta(9T23) 试试

谢谢大佬,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提供一下闪存图片,你这样问只能蒙了!这个ID好多型号!

这个是闪存的照片,之前拿个工具不太行,这个版本的我好像有一个

网友B:
这个闪存还是不错的,祝楼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闪存还是不错的,祝楼主成功

谢谢,但是没有工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没有工具

找bics3版 挨个儿试,电脑端访问https://flash.microce.com.cn:8888/MPTool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bics3版 挨个儿试,电脑端访问https://flash.microce.com.cn:8888/MPTools

感谢大佬!!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一块玖合的硬盘,慧荣SM2258TX主控,海力士的存储,竟然查不到存储型号,试了几十个量产工具都不行,望大佬指点使用哪个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