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创维25NF9000 CRT彩电三无故障

楼主(2024-04-21):
前天一个客户来找我,说电视机开不了机,答复第二天去。

可是昨天下雨,去不了。今天天晴,于是就上门去了。
这台电视机比较久了,以前修过几次。

按下电源开关,指示灯亮,再按遥控器的待机按键,电视机没有反应。
拆开电视机,一股沧桑的气息迎面而来

厚厚的一层灰尘,掩盖了几块芯片的信息。

高压帽挺耐用的,没有更换过:

不过高压线曾经因为打火处理过:

待机电源使用了一个小功率的工频变压器,稳压电路用的是分立元件,A1015+5.6V稳压二极管,比较LOW,连一只78L05都舍不得用!而同时期其它品牌的电视机极少采用这种方式;

变压器旁边那个龇牙咧嘴的消磁电阻挺搞笑的,惨不忍睹

用刷子和电吹风清扫了一下灰尘,机子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

ST6388是意法半导体公司(STMicroelectronics)出品的一款低成本电视专用微处理器。它是ET638X系列8位HCM0S微处理器中的一种。该系列的MCU都在一个共同的核周围集成了定时器、脉宽调制(PWM)输出、串行外设接口(SPI)、屏幕显示(OSC)控制及ROM、RAM和片内EEPROM等,因而具有类似的结构,可多种配置以获得最佳的成本控制。

下图是STV2246,它是ST意法半导体公司在2000年推出的大规模小信号处理集成电路,可完成中放解调、彩色解码、视频处理、伴音解调、同步信号分离及行场小信号的处理。

该芯片还内藏彩色基带延迟线亮度延时线,特别设计了色差分量YUV输入处理转换电路,APR画质动态改善电路,暗电流检测电路等。其中APR电路可动态检测RGB峰值信号当RGB信号超过APR阈值时,对比度减小,当RGB信号低于APR阈值时对比度增大,其对比度减小所需的时间很短,而对比度增大所需时间相对较长,这样使图像更富层次感而又避免了因对比度变化而造成的闪烁。

下面是数字控制音频处理器TDA7439
TDA7439 音量音调(低音,中音,高音)平衡(左/右)处理器,针对汽车音响和
Hi-Fi 系统的高品质音频应用。该IC 提供可选输入增益。所有功能的控制均通过串行总线来实现。通过配有运算放大器的电阻网络及开关来进行AC 信号设置。
别的电视机似乎没有见到这个芯片,这算是该机的一个亮点。

左右声道分别用了一片TDA1905功放芯片。
TDA1905是意法半导体公司出品的一款适用于便携式无线电收音机及电视接收机的5W音频放大器,有较宽的电源电压范围(4V~20V),高的电流输出(可达2A),具有防止芯片过流损坏的电路,低噪声,低功耗,内部具有电源电压过压保护电路,电压增益高。

该机的电源是A3电源,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电源。

电源开关管是D5148,参数1500V 8A 50W。

因为拆开后盖就看到了那个显眼的电容,就是上图中红圈中+B的滤波电容,有怀孕的迹象。拆下来一看,一只脚有漏液,测量,几乎没有容量了。

这个电容不知是哪一年更换的,47μF/160V,找出一只100μF/250V的换上。

记得多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例相同的故障,也是创维25吋的,型号记不清了,花了不少时间,才查出是相同位置的电容失效导致的。
以为这一次会手到病除,然而现实却打脸了,通电后,电视机与拆机前一样,依旧是指示灯亮,三无!

捷径走不了,只有老老实实的检查了。
测+B,正常;电脑块供电,正常;38脚的ON/OFF电压,正常;行推动管Q301的24V供电,0V!

发现24V的滤波电容470μF/35V外皮皱缩,粗测容量,基本正常。拆下更换,无效,还原。

在路测量整流二极管D633,没有问题呀!另外三路电压正常,只有24V几乎为零!
拆下D633(蓝色圆圈),测量正向电阻很大了!没有BA158,找到一只FR157,换上。

可以开机了!

不过光栅顶部有亮带,这是场供电有问题现象,将皱皮电容更换,光栅正常了,并且场供电电压上升了大约2V左右。

放两张正常收看的图片:

手机拍摄CRT画面的照片,效果似乎总是不大好,实际观感其实还行,没有拍摄的那么糟糕。

网友:
能修显像管电视机的,绝对都是老师傅了,话说消磁电阻也该一块换掉,看着也不行了。

网友:
不错,技术还在,我有一台大屁股搬动后不开机了,估计哪里脱焊了

网友:
会修显像管电视的电视元老级大神,当年在中专学过电视机原理,还是当时学校里面这个科目最好的老师教的,但是就是搞不透,只能知道一些大概的皮毛原理。毕业后朋友、亲戚偶尔找我修电视机,也是盲人摸象,瞎弄,一些简单故障还能应付一下,复杂一点的就找理由推掉

网友:
能修大屁股CRT的都是大神。

网友:
创维的+B滤波电容体积小的很容易坏,有的还有两只,中间一个小电感。

网友:
兄弟同行啊,干了多少年了?

网友:
大神啊,维修故障信手拈来,佩服

网友:
crt在这边都不修了,能搞的绝对是老师傅
我10多年前拆过一个crt,太多板了,无从下手,还是默默装回去,让客户报废吧

网友:
老家还有一台老熊猫牌彩电,一直留着没卖废品,也不知道放坏没有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家里还有大屁股电视机,可以折腾一下

网友:
厉害,这上门就能修好

网友:
满满都是回忆,让我回想起二十多年前修CRT电视的场景。

网友A:
CRT电视已经不多见了,能修的师傅更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T电视已经不多见了,能修的师傅更少

实话实说

网友:
这个老电视修好了也用的少了,伤眼睛

网友:
crt在这边都不修了,能搞的绝对是老师傅

网友:
虽然不修一点玩意了,但还是仔仔细细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