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手柄单发改连发的电路

楼主(2024-04-21):
电子小白,焊接技术还行,最近玩游戏手柄不支持连发,玩久了手酸,网上搜索了一圈只知道ne555可以改,但是年代久远图都挂了,没看到ne555振荡器改手柄连发的实际应用,求大佬给个电路,例如我想B键连发,555要怎么并入电路里,淘宝有成品模块,但是不知道该用哪种,怎么接入电路。

网友A:
        网上有现成的电路图,怎么搜不到:

        不过现在的红白机手柄几乎都是牛屎芯片的,自带连发功能,没有必要自己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现成的电路图,怎么搜不到:

小白看不明白啊,所以才想要个哪两脚串在B键中间,哪两脚接电源这种图片,可惜找不到。

网友:
按照你目前的情况,我的意见是网上直接买个兼容的手柄比较合适。

网友B:
这个电路图都看不懂的话,还是直接买个现成的吧

网友:
再加一人劝你一次:还是去买两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图都看不懂的话,还是直接买个现成的吧

左半部分但是看明白了,两个电阻一个电容,48脚并入正级,电容1脚并入负极,只是不知道3脚是不是当成负极和B接通就等于b连发,和a接通就等于A连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现成的电路图,怎么搜不到:

左半部分但是看明白了,100k和2.2M电阻以及0.22A两个电阻一个电容,48脚并入正级,电容1脚并入负极,只是不知道3脚是不是当成负极和B接通就等于b连发,和a接通就等于A连发?只是不清楚电容电阻是不是可以用接近的,不能的话我在买几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现成的电路图,怎么搜不到:

电容好像是0.022u不是a

网友C:
可以用两个三极管接成多谐震荡电路来实现,这里用555也是接成多谐振荡器
不过还是依照大家的意见,买成品直接用的好,这里面的元件值不是绝对的,且折腾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两个三极管接成多谐震荡电路来实现,这里用555也是接成多谐振荡器
不过还是依照大家的意见,买成品直 ...

零件我已经买了,现成的模块不知道用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