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羽即热式热水器(小厨宝)FY-18SNOX-55拆机换主板

楼主(2024-04-21):
飞羽即热式热水器坏了,通电绿色的灯亮,开水不加热。在网上淘了一个主板。今天把拆机更换主板过程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非常详细的维修帖!谢谢分享!

网友A:
旧主板不试着抢救下?多个备件也好啊

网友:
跟我家的同款,使用一年多,目前正常服役。

网友B:
旧主板还打胶,
怕人抄袭吗 ?
还是防水之用。

网友:
就是进来看看。。。

网友C:
你看看原来的主板上水压开关膜是不是破损了,一般都是因为破损无法加压导致无法开关加热丝的,我的就是这问题花35元换了个膜就恢复了。再不济旧主板留着做备件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主板不试着抢救下?多个备件也好啊

就主板上面涂了很多防水漆,看不清线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主板还打胶,
怕人抄袭吗 ?
还是防水之用。

已经返厂修过一回了。应该是防水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原来的主板上水压开关膜是不是破损了,一般都是因为破损无法加压导致无法开关加热丝的,我的就是这问 ...

这个我不是很精通,我换了个主板,目前可以用了。

网友(2024-08-26):
非常详细的维修帖!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家也是这款,刚买的时候用了几天不出热水了,售后换了新的,目前用了两年,还在正常服役中。

网友(2024-11-03):
我的是正常状态绿灯,加热状态红灯,加热管也有阻值,但就是不加热。看了看原件没发现问题,准备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