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9xt2优盘主控板开bokb跳线怎么跳

楼主(2024-04-21):
主控是2259xt2,桥接是vl716,颗粒是Intel的bokb,闪存编号是29F03T2A0CTG2,测试架能开,上板后不识别,磁盘管理能看到盘符,软件搜索会卡住一会,原始跳线就一颗rg23,主控板说是3.3v 1.8v的,应该不用改电压,自己尝试跳了rg06,也是同样开不了,自己在板上测的rb7b1电阻阻值是39k,不是1.8v需要的59k,望大佬能排忧解惑!

网友:
没研究过这个板子。楼下的大神接招吧!

网友:
2259XT又出现款了?

楼主:
好吧,问题解决了,跳线就是参考普通的2259xt2的,有问题是我这个板子坏了,换了一个板子开出来了

楼主:
害我试了好几次跳线

楼主:
这个板子跳线离主控太近了,用风枪容易吹坏主控,还有0201的电阻真的好难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害我试了好几次跳线

缓外写入多少?

网友B:
有难度,没听说过什么优盘上有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外写入多少?

四十到三百多大波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难度,没听说过什么优盘上有跳线

不同颗粒需要不同的跳线,不然识别不出来

网友:
申请M币清零的,终于找到组织了吧。。。。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行

网友:
大波浪还可以!

网友:
跳线可以参考2259xt2的,这款没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