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rp2040 微雪迷你板24路逻辑仪安装图示

楼主(2024-04-21):
看到网上很多大神都在用树莓派rp2040做逻辑仪,去年就错过撸合宙的9.9元rp2040,现在都涨价还不包邮,小马家找到微雪rp2040迷你板,就一个拇指甲大,
系统是win10 64x ,照网上教程固件和教程重装了无数次都失败,用的是pico_sdk_sigrok.uf2  pulseview-0.4.2-64bit-static-release-installer.exe,
zidig后都是设备reset(interface2)comX 感叹号,也有Board CDC (Interface 0)但没在端口里,pulseview里选openbench logic sniffer, 串口里都对不上设备,

后在外官方网重新下个pulseview-NIGHTLY-x86_64-release-installer.exe ,安装后在连接设备里才有个新的选项 RaspberryPI PICO ,zidig 后Board CDC才出现在端口里,
能扫出设备就大功告成,几天的努力终没白费。

ps.   装uf2文件有个不拔数据线小技巧,先按住reset,再按住boot,松开reset 再松开boot ,系统就是认出盘符,再把uf2文件拉进去盘就完成系统安装 .

.......................................................................

网友A:
其他店9块9包邮的RP2040板子还是有的啊,没必要买这么小的,脚太少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3336569914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86717958605

网友:
内存太小了,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店9块9包邮的RP2040板子还是有的啊,没必要买这么小的,脚太少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找小的也可以的,没用到那么多脚位,小的如果上洞洞板加外围元件也不占空间

pluseview 分析数据uart  i2c 有时会报错,运行pluseview safe 就不会报错

网友B:
我买的是这一款,不知道能否弄个逻辑分析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小的也可以的,没用到那么多脚位,小的如果上洞洞板加外围元件也不占空间

pluseview 分析数据uart  i ...

UART波特率要设置对,不然数据就对不上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这一款,不知道能否弄个逻辑分析仪

应该可以兼容的,微雪zero的也带ws2812灯 , 盘里放个uf2 灯能变色

网友:
不错呀,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这一款,不知道能否弄个逻辑分析仪

我买了和你同款的,还没动手!

楼主:
在arduino 里面烧录有点麻烦,每次都得恢复盘符才能上传,一种是按住boot 拔插数据线 ,另一种是按住boot reset 松开,
另一种烧录方法就是生成uf2,项目里导出已编译的二级制文件,在ino文件的目录\buile\rp2040.rp2040.rpipico\ 生成uf2文件,
把文件拉进盘符就ok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Adafruit_NeoPixel pixels(1, 16, NEO_GRB + NEO_KHZ800);
//参数含义 连接的led数量(10),控制线连接到的引脚(2),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void setup() {
  //启动控制线,设置亮度,清空输出
  pixels.begin();
  pixels.setBrightness(60);
  pixels.show();
  delay(500);
  pixels.clear();
}

void loop() {
  //每次先清空输出,然后依次设置某位rgb值
    pixels.clear();
    for (int i = 0; i < 10; i++) {
        pixels.setPixelColor(i, pixels.Color(0xff,0xff,0xff));
    }
    pixels.show();
}

楼主:
7色变换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Adafruit_NeoPixel pixels(1, 16, NEO_GRB + NEO_KHZ800);
//参数含义 连接的led数量(10),控制线连接到的引脚(2),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uint8_t colortable[7][3] = {
  { 255, 0, 0 },
  { 0, 255, 0 },
  { 0, 0, 255 },
  { 255, 255, 0 },
  { 0, 255, 255 },
  { 255, 0, 255 },
  { 255, 255, 255 }
};
void setup() {
  //启动控制线,设置亮度,清空输出
  pixels.begin();
  pixels.setBrightness(60);
  pixels.show();
  delay(500);
  pixels.clear();
}

void loop() {
  for (int i = 0; i < 7; i++) {
    pixels.setPixelColor(0, pixels.Color(colortable[0], colortable[1], colortable[2));
    pixels.show();
    delay(1000);
  }
}

楼主:
加个点亮 ssd1315  hello+ 你好  代码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U8g2lib.h>

#ifdef U8X8_HAVE_HW_SPI
#include <SPI.h>
#endif
#ifdef U8X8_HAVE_HW_I2C
#include <Wire.h>
#endif

// 树莓派 Pico 上的引脚定义
#define SDA_PIN 4 // 树莓派 Pico 上的 SDA 引脚
#define SCL_PIN 5 // 树莓派 Pico 上的 SCL 引脚

U8G2_SSD1306_128X64_NONAME_F_HW_I2C u8g2(U8G2_R0, /* reset=*/ U8X8_PIN_NONE, /* clock=*/ SCL_PIN, /* data=*/ SDA_PIN); // 树莓派 Pico, 使用硬件 I2C,引脚重映射

void setup(void) {
  u8g2.begin();
  u8g2.enableUTF8Print();
  u8g2.setFont(u8g2_font_wqy15_t_gb2312);

}

void loop(void) {
  u8g2.clearBuffer();                    // 清除内部内存
  u8g2.drawStr(0, 10, "Hello World!");   // 写入内容到内部内存
  u8g2.drawUTF8(0, 30, "你好");           // 写入中文内容到内部内存
  u8g2.sendBuffer();                    // 将内部内存传输到显示器
  delay(1000);
}

网友:
真不错,这个板子很mini

网友:
学习学习,有板,还没玩

网友(2025-03-20):
逻辑分析仪便宜的也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