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辆入门级折叠自行车,附配件费用清单

楼主(2024-04-21):
先放组好的成品

都是入门级配件,组好11KG,骑起来比14KG 的27.5山地要轻快不少
第一次装折叠车,很多地方不清楚结构,先买了车架和车把套装,看配件实际尺寸再决定其它配件的规格,买一体车把套装入了坑,算是遗憾吧,骑行车感有点软,内折的,折起来时不方便,老式的把立基座,压紧大螺丝难以找到,最后找到一个M23加长大螺丝花费35元;

车架黄鱼收的库存货,铝架油碟,主要是喜欢油碟的手感,一般来说,折叠车不用碟刹,主要是折叠后碟片容易碰到变型,V刹也比较轻;
中轴买错一条,开始买的113MM,太短,后重买119MM的,刚刚好,正确的牙盘安装位置是牙盘对飞轮中心点,变速时高低档位不至链条偏移太大;
牙盘套件和轮组都是入门配件,便宜,能用得住,但比较重,轮组也是在黄鱼找的,土豪们买了大行折叠,新车升级,可能是感觉太重,轮组还带一对大行原车的碟片,座垫也是黄鱼淘的,坐感还是很OK的,不输捷安特835的坐感

下面是配件清单和花费,组车的主体思想是不影响骑行的质感情况下能省就省

HITO DREAM车架黄鱼收的库存货,铝架油碟架

68MM的五通,装119MM的中轴

带保险的折叠锁扣

尾勾,分体的

硬前叉,车架包含一套

碗组套件

碗组安装顺序

轴承型号

没有压入工具,冒险用木块垫好,活动扳手敲入

座管变径套,车架36的,不好买合适的座管,用这个套后可用比较好买的33.9座管

用到的专用工具,安装飞轮 ,中轴装拆,曲柄拉马,截链器这里没用到,HG71  8速的链条刚刚好

B柱转换座,160MM的碟就就用160的

大行的原装轮感觉还是值的,圈质量好,车针张力也很匀均,无偏摆,还带碟片和朝阳的1.5半光胎,防滑和速度都兼备,我另备的RT56和HS1碟片用不上了,虽然比原装的好点
安装过程没什么好说的,下面的配件只是扭螺丝,细心动手能力强的都能装好

网友:
不是很懂,这与大行经典P8比较区别在什么地方(不谈价格)

网友A:
这价格买整车也应该挺不错的吧。

网友:
不太好看,轮子这么小吗?折叠成形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折叠车最大的优势就是便携,方便4+2

网友B:
确实很好看的折叠车,就是这样的组装价格,本来就可以买一辆了;但是自己组装的话,可学会了以后自己修车,因为自己比较熟悉车的构造,维修起来得心应手,这就是最大的好处。

网友C:
竟然没有折叠后的图片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过程是快乐的。

网友:
整个电动毂,不想蹬时也能跑一段

网友:
可惜我的体重不敢骑这样的小车。

网友:
车不错。我对新车有心理障碍。停在外面,总怕被人惦记。不是车价多贵,被顺走的话,心里相当不爽。

网友D:
折叠后的尺寸方便携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买整车也应该挺不错的吧。

同级配置的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没有折叠后的图片

装好后就试着折一次,之后再也没有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很好看的折叠车,就是这样的组装价格,本来就可以买一辆了;但是自己组装的话,可学会了以后自己修车, ...

差不多价位的买不到相同的配置,如铝架经久耐用,有刮擦不怕生锈,油碟手感好,基本免维护,刹车力度轻且线性,禧玛诺的套件品质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叠后的尺寸方便携带吧?

短了一半,但也厚了一半,放车上方便一点

网友E:
好奇这些配件都是标准件吗?尺寸能直接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奇这些配件都是标准件吗?尺寸能直接匹配吗?

是的,如车架前后轮开档,五通,碗组,刹车固定螺丝宽度,车把的直径,各有几个标准尺寸,买相同的就能装上

网友:
优秀, 这个爱好好。

网友:
不错,建议换1.35的光头胎,城市骑行的话省力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