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ntel最后一代win7核心驱动,是哪一代?

楼主(2024-04-21):
需要一台win7机器,不用独显,intel出的最后一代核显驱动,是哪一代cpu?

网友A:
棺方支持的,最后一代是7系扣肉及同系笨腾和菜羊,核显型号HD6xx,代表型号7100/7400/7700
非棺方支持的,可以上魔改驱动,8/9/10系列,其核显型号为UHD6xx,代表型号8400/9100/10400
11代以后必须上独显,核显没驱动
如果不会折腾,建议还是上6代或7代,驱动支持相对较完善,非棺方支持的版本驱动问题不太容易解决

网友:
楼上的回答很详细了

网友:
还是要看U的步进,装机过几个hd610都不太稳

网友B:
我觉得还是选四代的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选四代的比较好

四代太老了,而且价格和7代差不多了。8代价格稍高,不过核心多了,性能好不少。

网友:
7代CPU+ 加SATA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代太老了,而且价格和7代差不多了。8代价格稍高,不过核心多了,性能好不少。
...

论CPU性能,4代和7代相差不大,目前主流的上网应用凑合够用,7代只是核显比4代强了不少,8代相比7代倒是有本质上的升级
如果有核显的要求建议还是上7代,或者加个便宜的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代太老了,而且价格和7代差不多了。8代价格稍高,不过核心多了,性能好不少。
...

4-7代,升级幅度不大。没意思。

网友:
谢谢分享,长知识了

网友:
建议买个1225v3,v4,v5
我现在5900x,1660ti 32g‘x2g,一直win7,如果买个两百块的rx560xt显卡的话只要主板bios搞出来csm模式几乎都可以安装win7,瓶颈在显卡和主板,次新一代显卡都可以支持

网友:
用虚拟机装win7。

网友:
2楼上的回答很详细了

网友:
这些都挺老了,新平台 i3 提升很大也不贵,可以考虑置换下

网友:
需要集显的话,AMD 锐龙APU不比所谓7代强?另外,AM4平台的升级潜力可比早已淘汰的所谓7代强多了吧。锐龙2、3代APU都有魔改的win7驱动,用起来很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代太老了,而且价格和7代差不多了。8代价格稍高,不过核心多了,性能好不少。
...

我刚刚买了一个1230V2 82大洋,配上9600GT还不错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棺方支持的,最后一代是7系扣肉及同系笨腾和菜羊,核显型号HD6xx,代表型号7100/7400/7700
非棺方支持的, ...

7100有官方win7驱动吗?俺怎么找不到呢?只能用魔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7100有官方win7驱动吗?俺怎么找不到呢?只能用魔改

以前出过,更新于2016年,现在官网下架了,现在网上随便能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出过,更新于2016年,现在官网下架了,现在网上随便能搜到

可否给个关键词?

网友:
用4代,B85主板一直价价格下不来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