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继续折腾万用表表笔

楼主(2024-04-21):
这次一共折腾了三对表笔
第一对表笔是我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对表笔,估计有六七年了。在淘宝买的组装好的成品表笔,13AWG硅胶线,13号硅胶线做表笔有点重,有一点坠手的感觉,使用期间笔杆尾部的线都折断好多次了
     表笔线现在的样子
  笔杆是灯笼头的,最初是这样的
有一次不小心表笔插在电流插孔里去测了电压把表笔头烧坏了,还把VC86E的电流检测电阻烧坏了,更换了电流检测电阻和保险管后万用表恢复正常。表笔头焊了一段含银焊条又用了很长时间
在测量一些有三防漆的电路板这种笔尖不太好用又换了特尖探针
这种探针很尖,但硬度不够,又把表笔杆拆出来换成了前段时间自己做的缝衣针笔尖,这个笔杆里面金属杆是可以拆出来的
前面伸出来的部分切掉,打1.5mm孔攻M2螺纹,装上自己做的笔尖
切除笔杆前端的安全环,用美工刀削掉前面的凸出环
套入一段6x8mm的硅胶管
原来的表笔线已经长短不一了,现在的表笔线来自另一对表笔,这种成品表笔
这种表笔线很容易在笔杆尾部断掉,笔杆我用在了指针表上
表笔线插头伸出来太长,不喜欢,用美工刀切开外面的护套,这样插头就很短了
插头前端切掉一点塑料部分露出灯笼头,把灯笼头的前端用焊锡焊上,这样能保持和插孔接触更好
表笔线另一头焊接4mm香蕉插头
做好后的样子
       用手机发帖不知道是手机问题还是论坛问题,发这一部分都发了三遍才成功,先把这一段发出了再发其他的

    第二对表笔是前段时间9.8包邮的可换头表笔,笔杆的黄色胶套很容易粘灰,还有一个碍事的安全环,拔出黄色胶套,截一段硅胶管装上,非常完美
硅胶管装上后和笔杆一样粗
原配的表笔线很容易缠绕在一起,换成双层硅胶线
笔杆内部金属杆材质是铁的,磁铁能吸住
尾部用锉刀锉掉一半,这样焊上线会直一些
原配的插头高度很矮,但尾部伸出来太长,用枪式插头代换,用烙铁加热,用小台虎钳顶出金属杆
从划线位置打磨
用手电钻车床打磨还是很快的
金属杆切掉一段
同样用烙铁加热的方法装回去,和原来的对比
插头的塑料部分也要切掉一段,没有打磨前,插头插入插孔会漏出一部分金属
和普通表笔对比高度
打磨后的插头插入深度会更长一些,也不会漏出金属,更安全
比原配的插头要短很多
表笔线另一头上焊锡
线材装入插头拧紧螺丝灌入704密封胶,这样更安全,也方便以后拆线
密封胶干后用刀片除去多余的胶
做好后的样子
第三对表笔稍后再发避免编辑帖子又发生异常
         第三对表笔是买的成品表笔,我只用笔杆部分,1.8元包邮的
拔出笔尖和线,线芯非常细,估计0.3平方都没有
笔杆尾部切掉一段
用4.6mm的钻头扩孔,这个笔杆只需要扩尾部一点点就行,用砂纸继续打磨
用航模插头的母头
打磨到母头刚好能插入为止
笔杆前端装笔尖位置用铜柱,M3内螺纹铜柱用3mm钻头打掉内螺纹
打磨铜柱外圆,还是用手电钻车床
把M2内螺纹铜柱用台虎钳压入M3的铜柱内,我的笔尖是M2螺纹的,如果用M3螺纹的笔尖直接用M3内螺纹的铜柱就行了
装好的铜柱
铜柱前端上焊锡
插入笔杆试试
打磨笔杆尾部
打磨到香蕉插头的外壳能插入为止
先打磨的是黑色笔杆没有经验,不太光滑,还有一点点不同心,打磨红色笔杆的时候就顺手多了,很光滑,同心度也好
同样把笔杆夹在手电钻上打磨掉笔杆前端的凸出环好套入硅胶管
先连接铜柱和4mm母头用的是3mm黄铜焊条,做好后有点重,又拆了用2mm直径的紫铜电线焊接
用铜线连接好铜柱和母头后插入笔杆,灌点铸工胶进去固定铜柱
等胶固化后除去多余的胶,自己做的笔杆要比买的成品表笔杆要长一点
表笔线还是用双层硅胶线,1米长,插头还是用改制的枪式插头,另一头也是4mm香蕉插头,做好后的样子
三对表笔合影
双层硅胶线比普通的硅胶线好很多

网友:
自己动手,实用为上。

网友A:
网上有双层硅胶线卖,13awg的外径,1平方的芯,做表笔线很合适

就这种:

我用这线做的表笔:

这家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双层硅胶线卖,13awg的外径,1平方的芯,做表笔线很合适

就这种:

用这种成品表笔杆,拔掉原来的2mm钢针,打孔攻M3的内螺纹就可以用M3螺纹的笔尖了

网友:
我也是和3楼的坛友一样,自己做了两副表笔,买的也是高温硅胶线,自己做的扎实,便宜,耐用;原装的福禄克表笔很贵,要几百元,但也是用不长时间就折断,表笔的线内阻增大;一句话,还是自己亲手做的好。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实用开心最重要。

网友:
充实在于不停的折腾。

网友B:
楼主,镇楼图的表笔,你是说使用过程中,红圈位置那里很容易破皮?是13awg的硅胶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双层硅胶线卖,13awg的外径,1平方的芯,做表笔线很合适

就这种:

双层的硅胶线,能够改善材料韧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镇楼图的表笔,你是说使用过程中,红圈位置那里很容易破皮?是13awg的硅胶线吗? ...

外皮不会破,是长时间使用后硅胶线内部的铜线被折断了,这个位置是表笔线活动最频繁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皮不会破,是长时间使用后硅胶线内部的铜线被折断了,这个位置是表笔线活动最频繁的地方 ...

是500*0.08规格的13awg硅胶线?是全部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500*0.08规格的13awg硅胶线?是全部断线?

是的13AWG的单层硅胶线,笔杆尾部这里的线出问题时短接两只表笔会发现电阻很不稳定,动一动表笔线电阻也跟着变,用力一拉线就会发现笔杆尾部这里线的外皮被拉长了,里面的铜线全部断了。一种原因是由于重度使用导致的,还有一种原因是单层13号的硅胶线线芯较粗,重量重,笔杆尾部这里线会下坠,时间长了也是线芯折断的一个原因

网友C:
第一款表笔我也买过,基本上算是扔钱,灯笼头太粗,不方便,笔杆太硬,拿着硌手指…反正没用两次就扔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款表笔我也买过,基本上算是扔钱,灯笼头太粗,不方便,笔杆太硬,拿着硌手指…反正没用两次就扔一边了 ...

我把咯手的位置套了硅胶管

网友D:
DIY 万用表表笔
13 AWG 双层硅胶线,外径有4m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Y 万用表表笔
13 AWG 双层硅胶线,外径有4mm了

这个双层硅胶线外径是4mm,线径是198/0.08相当于单层硅胶线17AWG,截面积1平方,单层硅胶线13AWG外径也是4mm,线径是500/0.08,截面积2.5平方,外径都是4mm的单层硅胶线重量要比双层硅胶线的重量重很多

网友:
看来楼主万用表用的非常频繁,DIY手艺不错。这里冬天很冷就得用硅胶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13AWG的单层硅胶线,笔杆尾部这里的线出问题时短接两只表笔会发现电阻很不稳定,动一动表笔线电阻也 ...

万万没想到,13awg的硅胶线,楼主居然能够用断,看来这对表笔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啊

网友:
改造辛苦,以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