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几个投标U盘

楼主(2024-04-21):
最近,有一些小红包没什么用,就买了几个投标U盘,0元购,64M容量,就当买板子了,以后有闪存芯片做U盘玩

外观,没有帽子,三种颜色

主控兴邦2199ES

闪存,三个都一样,不过都是128M,量产为64

软件识别与实际一样

附件为量产软件,能识别,没有实际量产

谢谢观看!

网友:
好奇从哪里找到红包

网友A:
我也好奇,坛友总有淘宝红包,哪来的?

网友:
我在打印店拿了一个说是4g的  结果回来一查512m的闪存,用的也是新邦的

网友:
相当于集邮,只有收集,没有用处

网友B:
换个颗粒量产继续用还是不错的,比牛屎强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奇,坛友总有淘宝红包,哪来的?

淘宝签到页面都会有两块多的红包,有需要才会买!

网友C:
这种U盘也就能放十几首歌。

网友D:
我有一堆512的,

网友E:
比牛屎好多了,可以再利用

网友F:
居然有硬封的芯片,是直接搜投标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居然有硬封的芯片,是直接搜投标盘吗?

是的,找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牛屎好多了,可以再利用

是啊,等有合适的闪存做U盘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U盘也就能放十几首歌。

放歌曲没什么意思,太小,就是买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堆512的,

512还可以啊,刷机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颗粒量产继续用还是不错的,比牛屎强太多

是,就是这么想的

网友:
哪有,我也想嫖一个,还有个U盘板子被我整挂了闲置了一个8G的F呢...

网友:
广告机的U盘是128M的。。。。。

网友:
红包不是钱吗,这种适合商家刷好评,囤几个换闪存玩还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只支持单ce单电压,vccq1.8的不支持,因为我刚改了个

网友:
这么小,好像没啥利用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