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疆mini 1代遥控器更换电池会被锁吗?

楼主(2024-04-21):
一台大疆mini 1代遥控器,电池容量衰减了,每次使用只能3-5分钟即会自动关机。现在想更换里面的电池,会被锁住吗?更换完之后能不能直接正常使用?有过亲自更换电池经验的坛友们回复一下,谢谢!

注意:是换遥控器的电池,不是换飞机的电池

网友:
坛友好 换过电池,不会被锁,单电芯的设备只换电芯的话99%都不会被锁。
PS飞机电池我也换了 用的国产芯 内阻比索尼vtc5还低。

网友A:
这玩意换了就换了吧,没听说还会锁的

网友:
没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遥控应该不会啊

网友:
怕的话,给遥控器主板电源处焊接两根线,外挂一个零时电源,然后再换电池,换完再把线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换了就换了吧,没听说还会锁的

谨慎一点好

网友B:
遥控器无所谓吧

不像主机怕锁,遥控器可以改外挂电池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个遥控器,不能乱说,有经验的回答

网友:
没听说过换遥控器电池还能锁的  问问厂家吧

网友:
遥控器应该不会的,没那个设计

网友:
我认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应该不会锁死。不能让他断电否则就会玩完(前提是有锁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无所谓吧

不像主机怕锁,遥控器可以改外挂电池

你有过MINI系列遥控器的维修经历吗?在维修完成后,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没那种设计吧,遥控器应该以重新配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过MINI系列遥控器的维修经历吗?在维修完成后,能正常使用吗?

没玩过,视频看到过有改外挂电池,真假不知

楼主网上多搜搜吧

网友:
1.把电池充满
2.然后找个同样充满的过桥锂电池并联上去
3.拆掉旧电池
4.换上新电池
5.拆掉并联上去的过桥电池
(总体思路是更换电池的过程中,电路板不要断电)

网友:
好像主机有锁,遥控器没听讲有锁

网友:
我是御1,遥控器没换过电池飞机换过。把电放空飞线换电芯全程保持不断电没被锁。
遥控器理论上不会检测电池状态,如果担心就飞两根线全程带电操作。
飞线时注意安全不要短路,建议新旧电池充放到电压一致再操作。
如果遥控距离近或信号不好还可以顺便把天线换了,我换了外星人天线

网友:
找个电源连上换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