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长青春痘的充电头WM912

楼主(2024-04-21):
这个电源是买沙发给带的,沙发上带了两个USB充电口

用了几年了,突然有一天就不好使了,拿下来一看,鼓了一个小包

焊接的太不好拆了

原来是电容烧鼓包了

电容太热了,烫到外壳了

网友A:
换个电容继续用,给小夜灯供电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修一下,还能发挥余热

网友:
电容累死了,

网友:
这种壳子真是的,拆了也废了。

网友:
电容暴了~

网友:
二极管的位置很巧妙

网友:
低压端电容更容易鼓包

网友:
浓浓的山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容继续用,给小夜灯供电还是不错的

几块钱买个 过时的品牌纯5伏头 不好?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谢谢分享

网友:
怀上了又生了

网友:
电容这么热吗,慢慢鼓起来的?把外壳都烫变形了

网友:
烫...烫...烫,电容自爆了

网友:
换一个好一点的电容,还能继续用

网友:
买沙发,
为何带充电器,
这作为赠品吗 ?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这种壳子拆了也废了。

网友:
看个头,高低压电容容量应该都偏小,2A是超负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