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ata线外接硬盘的话,可行吗?

楼主(2024-04-21):
入了一个nuc迷你电脑,sata只有一个,不够用。改了m2转接5sata扩展卡。硬盘连上sata数据线没问题了,那么。家里12V和5V电源多,我是否可以单独走一个电源给硬盘供电?3.5寸硬盘的话,只要解决12V供电问题就解决了是吧?  2.5硬盘的话,解决5伏供电,就行了吧?

网友:
五路供电吧 你仔细看台式机的线头

网友:
我现在就是外接电源接硬盘

网友:
不走usb3.0吗,,2个能带的吧。

网友:
用移动硬盘吧

网友:
2.5寸盘只需要5V供电,3.5寸盘需要5V  12V两组供电。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外围供电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你上面有个是错的,3.5的硬盘要同时12和5v供电.

网友:
可以,一个3.5的硬盘至少要30w的电源,亲测启动功率20多w

网友:
可以,或者你可以用sata口的硬盘笼,或都qnas方案的背板也可以,顺便可以用3d打印的硬盘笼

网友A:
3.5寸的机械硬盘需要12V和5V两组供电,可以直接从电源引出;主板芯片组如果不是太旧,可以在BIOS中开启SATA接口的热插拔支持,这样用起来就更方便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看来3.5硬盘供电得改造一下了

网友:
SATA电源线不是有一分二的转接头吗?没必要外加电源啊,实在没有转接头,你另外找一根SATA电源线,跟现有线路并接起来不就完了。

网友:
应该可以,电源功率够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寸的机械硬盘需要12V和5V两组供电,可以直接从电源引出;主板芯片组如果不是太旧,可以在BIOS中开启SATA ...

3.5寸硬盘不用5V也可以,我不少硬盘是用大4PIN转SATA供电,没有5V。而且据我使用经验,一些2.5寸固态也可以不用5V,目前只发现一个美光企业级固态不接5V不认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看来3.5硬盘供电得改造一下了

3.5寸硬盘不用5V也可以,我不少硬盘是用大4PIN转SATA供电,没有5V。而且据我使用经验,一些2.5寸固态也可以不用5V,目前只发现一个美光企业级固态不接5V不认盘

网友:
你用单独电源供电的问题是关机后电源不会同步关闭,要自己手动关。还有记得用靠谱的电源,不然硬盘供电不稳容易坏

网友:
易驱线➕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寸硬盘不用5V也可以,我不少硬盘是用大4PIN转SATA供电,没有5V。而且据我使用经验,一些2.5寸固态也可 ...

不对吧,估计你弄错了,大4PIN里面,自带黄色12V,红色5V,2个黑线GND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