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业余爱好者,求推荐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24-04-21):
业务爱好者,买个直流可调稳压电源,是线性的还是开关的?推荐一下,感谢!

网友:
作为业余爱好者,自己作一个比较好!!!

网友:
直流可调稳压电源还是线性的好一些

网友:
某鱼淘个几十块的30V5A就很好。

网友A:
业余使用,保护功能一定要好。抗短路能力,抗反接能力,抗过载能力 (这仨保护一定要可靠,不然就准备修电源吧)。。。。。。

网友:
买个30v5a两路的,一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余使用,保护功能一定要好。抗短路能力,抗反接能力,抗过载能力 (这仨保护一定要可靠,不然就准备修电 ...

我的就是过流把变压器烧了,30w变压器。

网友:
还是用那个明伟的改的吧,现在都有数控板的出来了,价格也不贵

网友:
买个数控电源模块,再配个电源、外壳妥妥的
一般使用,线性、开关没有太大区别,可以满足90%场景,不差M买个品牌的,更省心

网友:
我之前买一块数显恒压恒流可调电源板,联想手提电脑电源19V4A输入,可以给磷酸铁锂、钛酸锂、镍氢等电池和法拉电容充电,也可以给车机供电。

网友:
上小黄鱼买个线性二手的性价比高些.现在淘宝开关电源的也在300左右,初学者最好卖恒压恒流单独可调的最好

网友:
还是买开关电源,线性的体积大笨重,业余使用没地方放

网友:
直流线性的好些吧?
现在买一定要数控的,要保护完善。

网友:
直流的,线性的,不缺米上全新,也可上小黄鱼买迪茂的数控电源性价比跟质量都不错,还有固纬的电源也不错。国产二线不建议上二手的。国际大厂一线的又没必要。

网友:
稳压电源一般都是放家里,个头大点又何妨

网友:
30v5a两路的,一百多

网友:
既然问3,最后(也可能是许多年后)俩者都得买,早买早享受

网友:
看自己的使用范围,收音机爱好者 线性电源相对纹波小 干扰小,电源功率不用太大,功耗不大。
如果其他环境应用 开关电源 输出功率大 体积并不大,转换效率高,发热不严重,单片机控制恒压 恒流 正负电源输出,应用范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