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台湾ANLY AMY-4四路可调延时继电器

楼主(2024-04-21):
这个是当是准备给点焊机用的,主要用作电源控制,想法是按下电源开关后能自动切断电源,避免断电不及时的情况,后来点焊机没做,这些东西都闲置了。

插座是后配欧姆龙的,和一般的继电器通用。

西安拆调节旋钮

外壳从底部两个卡扣处撬开,就可以拉出内部器件

独立四路触点,双掷的,常闭&常开

延时部分的控制电路

继电器

调节电位器,底板是陶瓷的,看起来不错。

网友:
这种模拟的时间继电器的读秒是感觉可以的感觉吗?

网友A:
我也有全套材料就是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全套材料就是不动手

有些事一搁置就不行了,短短几年,发现不需要点焊机了。购物消费也是一样,当时不要冲动,等几天,然后发现买不买都行,再然后就不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事一搁置就不行了,短短几年,发现不需要点焊机了。购物消费也是一样,当时不要冲动,等几天,然后发 ...

很多。购物之前先多看。多学习。
然后平台会自动给你推送更便宜的。即使要真的买。也省很多钱。

网友:
这个做工比我捡到的要强

网友B:
这种继电器做点焊机精度不怎么样吧?还是买控制板比较好

网友C:
继电器是用双向可控硅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继电器做点焊机精度不怎么样吧?还是买控制板比较好

精度不太清楚,点焊机应该不需要多么精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是用双向可控硅驱动的。

我最初的方案是把延时继电器串联接入电源电路,当我接通电源时,延时继电器自然导通,同时开始计时,约0.5---1秒后,点焊完成,自动断电,进入下个循环

楼主:
刚查了一下,这个品牌还可以,价格还有点小贵

网友:
网上控制板有,五六十块钱,可控硅触发的,比这种机械的强很多。我是看了很久,感觉用不太找,就没买,家里有个旧变压器,吃灰很久了。

网友:
延时接通还是延时断开,取决于接的是常开还是常闭触点

网友:
啥时候东西都配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