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求助大家一个关于优利德示波器卡在开机状态的问题

楼主(2024-04-21):
我有一台优利德示波器,型号的UPO2102CS的,放置一段时间在开机,就会卡在开机画面上,进不来系统了四年已经出现两回了,都是放置一段时间后开不了机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头次没出保修期,直接返厂维修了,这次出现后和他们的售后部联系,给我了一个程序让我用U盘刷机,可是机器就是无法识别到程序,没办法,又让我返厂了,问过他们的工程师了,说的是这种现象很少见,哪位师傅知道是哪种现象引起的问题,麻烦知道我一下,在此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固态硬盘掉数据的事情知道吧?芯片存储器都有写寿命,长期不通电芯片里面的电荷也会慢慢跑掉,数据就有误码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U盘太新了? 之前普源升级就是这样,要用老款的U盘,比如十几年以前那种4G  8G的U盘

楼主:
谢谢我是不会修的回复,十几年前的优盘上哪里可以买到啊,麻烦提供一下地址

楼主:
谢谢wjqok您的指点,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正常使用都没有问题,为什么放置时间久不通电就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是这种问题引起的话,厂家应该在说明书中提示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不会修的回复,十几年前的优盘上哪里可以买到啊,麻烦提供一下地址 ...

比如USB2.0的U盘。

网友:
优利德示波器这种情况很常见,包括现在新出的也有;
问题在于抄作业没抄到位,主板上的存储单位,就是主控+FLASH;
但是集成到主板上,电流没控制好,直接烧主控,或者反复重写FLASH,造成的后果就是读取死机。

网友(2024-07-21):
我的也出现这种情况 工厂里面的货 也是放了好久~   在等待界面卡着
不知道楼主能提供下固件么 我这官网找不到固件

网友:
好吓,我的放了2年没开机了,要不经常热热机。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卡在开机状态修好了吗?

网友:
想知道有没有修好,怎么修好的,是要返厂吗?

网友A(2025-03-12):
我的UPO2202CS也遇到这种问题了,买回来只用了几天,然后四年多没有用,现在就是开机显示优利德的LOGO
厂家给的刷机软件能给我发一下吗,谢谢啦!我的邮箱:2833255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UPO2202CS也遇到这种问题了,买回来只用了几天,然后四年多没有用,现在就是开机显示优利德的LOGO
厂家 ...

这个就是厂方售后发过来的文件

网友:
多谢楼主,优利德示波仪避坑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不会修的回复,十几年前的优盘上哪里可以买到啊,麻烦提供一下地址 ...

某二手app上能买,买1G,2G的,基本没事,格式化要用FAT。折腾老电子产品,什么1G,2G的U盘啊,SD卡啊,都得备着。容量2G是个门槛,很多老设备最大支持到2G,超过有些设备就不支持了。就和老电脑装个1T硬盘不识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