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四口充电器的故障......

楼主(2024-04-21):
一个四口充电器 由二个电源组成, 一个电源是快充 橙色口输出,
另一个电源是三个兰口输出, 现在问题是橙色口正常, 兰口不正常, 电压跳动, 指示灯闪.
通电 310V正常, 二次供电电压跳变.

换过二次供电电容,没解决, 板上几个原件测了没有问题 芯片坏了?

电源芯片 SA3546S 没查到规格书

矽硕SA3546S同步整流芯片适配器充电器用SOP7封装
SA3546S
1 VDD 芯片电源输入
2 3 FB (3K电阻接地) 系统反馈脚 根据辅助绕组的反激电源 在CC模式或CV模式下调节输出电压和电流
4 CS 电流检测输入端
5 6 DRIAN 内置场效应管DRIAN端.
7 GND 地

电路和最后一图类似.

网友A:
应该是芯片问题了  测测有没有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B:
大概率是芯片坏了。不过现在充电头也没什么好修的了,坏了就重新买一个。

网友C:
蓝色口是同步整流,橙色口是肖特基整流,不正常的话大概率是同步整流芯片的问题。

网友D:
看看芯片的供电端和地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芯片问题了  测测有没有电压就知道了

二次供电不正常, 电压在0-15V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芯片坏了。不过现在充电头也没什么好修的了,坏了就重新买一个。 ...

这个就是买的不包好坏的板子 2.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口是同步整流,橙色口是肖特基整流,不正常的话大概率是同步整流芯片的问题。 ...

买的坏板子回来测试插USB灯闪亮, 测试二次供电不正常,换了10UF/50V电容,好用了, 我插个Usb灯亮了一夜, 都正常,以为好了, 找个壳子装上再试, 又变成闪亮了,二次供电不正常, 电压在0-15V跳动.

同步整流会影响二次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芯片的供电端和地是否短路。

不短路, 二次供电电压跳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次供电不正常, 电压在0-15V跳动.

会不会是辅助绕组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辅助绕组开路了?

没有开路,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短路, 这板是厂家甩出的不合格品,是新板 没有使用过的.

网友:
检查红圈里的那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