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没有性价比高的硅脂?

楼主(2024-04-21):
夏天到了,温度越来越高了,电脑风扇有点嘈,以前都是用日本硅脂,信越的,效果不错,但价格有点贵,不知道国产有没有性价比高的?

网友:
含银的较稀一点的就行,

网友:
利民,能用就行了,等效果差了重涂

网友:
台式机用普通就行,,买的2-3元一罐的,,一会就变水泥。。不烧就行。

网友:
看cpu满载多少w,气温高了电风扇高速点很正常,机箱要通风

网友:
博立高 z880   36块20g,能用好多次,效果也还行

网友:
芯片专业散热膏:Laird

网友:
高导便宜好用

网友:
高导g3,应该是这个型号  便宜好用

网友A:
  极客温控 有个服务器上的  前几天刚换一台式机  一笔记本  还可以, 便宜的 那种很稀的 用了半年也很好 拆开的时候 湿漉漉的 没有干  ……

两克  台式机 最低用 4  次   点 9个点  一点点足够   我用的很少  压机一会拆开看  一半跑两边  牙签挂掉 ……

越薄越好 ……

网友B:
国内性价比最高的就是高导了,GD-2算是高导系列最好用的了,十几块钱30g,还有GD900 GD-600价格依次递减都还行!!至于7921跟水泥一样粘稠,还不便宜!!立民TF7也不便宜!

网友C:
国产便宜还好用,非高导GD-2莫属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038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便宜还好用,非高导GD-2莫属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0385-1-1.html

同意,这个性价比无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极客温控 有个服务器上的  前几天刚换一台式机  一笔记本  还可以, 便宜的 那种很稀的 用了半年也很好  ...

7921俗称水泥,谁用谁知道

网友:
信越7921,水泥硅脂,难抹但是耐用,几年不用换一回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性价比最高的就是高导了,GD-2算是高导系列最好用的了,十几块钱30g,还有GD900 GD-600价格依次递减都 ...

好的,谢谢。

网友:
我是上淘宝找价格低的,用着还行(地处东北中部)

网友(2025-04-29):
该买就买,便宜没好货

网友:
我是随便买的,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