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电池充电套装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4-04-21):
入购了5、7#电池充电套装,充电器如下:
充电器标注输入5V/1A,提供了USB通用插头,可用手机充电头进行充电;输出1.2V/250mA*4,一般充电3-5小时。下面开始拆解上图:,
由此可见,这完全就是一个傻充,将USB提供的5V电压通过电阻分压给电池进行充电,必须控制好充电时间,这种傻充对电池损害是很大的,下面画了充电线路图:

此套装非常的便宜,提供的是镍铬充电电池,平均内阻在65mΩ左右,基本为废电池,真是便宜无好货。

网友:
真的是便宜无好货

网友:
就是简单的傻充而已

网友:
壳子可以利用下。

网友:
结构简单价格低 充电快

网友A:
杂牌电池肯定不行,但是65毫欧还行吧,感觉挺小了,又不是动力电池

网友:
是的,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没有拆开过。

网友:
我前几天买了优惠购推荐的镍氢充电电池,然后用左边那个老的电池挂了的剃须刀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电池肯定不行,但是65毫欧还行吧,感觉挺小了,又不是动力电池

镍镉电池的内阻很小的,一般在30毫欧姆以下。

网友:
傻充  挺好的啊   就是电流小  充的时间很长

网友:
我买了两节电池,太差了

网友:
5V供电,一次失误电池就废了。

网友:
不敢用,壳子可以利用下

网友:
可以自己改造一下啊

网友:
搭楼问下,带电容测试的充电器,麻烦推荐一个

网友:
几年前也买过,后来发现电池质量太差,就不买了。充电器太小巧,自己改造没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