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安钛克neo eco450w电源过压保护怎么查

楼主(2024-04-21):
      咸鱼本地淘了一台安钛克450w电源想装E5电脑,结果风扇转一下就停。卖家倒是愿意退全款,咱不好意思,付了10元当运费。
      把老站新站翻了个遍,知道是ps223保护了。短接ps223芯片2,3脚,12v电压有20v,5v电压有10v,再短接ps223芯片1,3脚,风扇不动。那么确定是过压保护了。站里都是欠压保护的解决办法,请教大家过压该怎么查。

楼主:
   顺便说下,接主板也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
和输入前级无关吧

网友A:
故障点不好查费工费力还是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点不好查费工费力还是退货

   倒是有时间的。想着以后再买二手电源,万一碰到坏的也好有个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是有时间的。想着以后再买二手电源,万一碰到坏的也好有个经验。

ATX电源基本大同小异,你需要测量好的电源各店电压,集成块的的各脚电压得到一个正常电源的数据。

网友:
只有坏的电源,没有正常同型号电源的数据怕是查起来很费时间

网友:
懂的人,很容易修,从主芯片的工作状态,各个引脚的功能了解开始

网友:
有可能是电阻变质,也可能是基准元件坏了,例如431,以及外围电路,总之是查反馈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