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请问这款串口模式的AVR-ISP需要使用哪种下载工具?

楼主(2024-04-21):
嘉立创EDA开源有这么一款DIY的AVR-ISP,制作简单, https://oshwhub.com/search?wd=AVRISP

就是不知道它需要配套哪一个下载工具,请懂的大佬指教,谢谢!

网友A:
https://github.com/DT9025A/STC8G-AVRISP/tree/main  有说明
ArduinoISP-STC8G
使用STC8G1K08实现的AVRISP/ArduinoISP

STK500协议部分参照了ArduinoISP@rsbohn

使用avrdudess实测两种模式均可用-----------------------就是“avrdudess”

一些杂乱的说明
      STC8G1K08 引脚分配
         _________
   MOSI-| P54 P33 |-MISO
    VCC-|     P32 |-SCLK
    RST-| P55 P31 |-TXD
    GND-|     P30 |-RXD
         ---------
Program Size: data=54.0 xdata=403 code=2671

程序文件编码都是GBK

烧写时振荡器频率选择5.5296MHz

文件夹结构
bin:存放一些编译出的BIN文件,但请到release页面进行下载

inc:头文件

src:程序文件

project:Keil UV4 工程文件(使用了STC提供的MCU Database - STC8G1K08 Series)

硬件实现:立创开源广场

网友B:
最好做高压并行编程器
isp 编程器不能解决熔丝设置错误暂时变砖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DT9025A/STC8G-AVRISP/tree/main  有说明
ArduinoISP-STC8G
使用STC8G1K08实现的AVRISP ...

没有谈及可以使用哪个第三方烧录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做高压并行编程器
isp 编程器不能解决熔丝设置错误暂时变砖的情况

熔丝设置根本不敢碰,下载程序都按默认设置下载。

网友C:
支持at的51单片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at的51单片机不

就是还不知道

楼主:
哦,原来avrdudess是下载工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at的51单片机不

得看AVRDUDESS这个下载工具是否支持,我现在在找这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at的51单片机不

AVRDUDESS烧录工具器件列表中有89S的。

楼主:
AVRDUDESS-2.17下载网址:
https://wwo.lanzout.com/b0maim0kd
密码:44od
这工具唯独没有中文选项的!

网友D:
现在用AVR的不多了吧。我手里还有个龙一个MKii躺抽屉里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AVR的不多了吧。我手里还有个龙一个MKii躺抽屉里吃灰

是的,现在很少人用AVR单片机,现在AVR见得多的倒是在Arduino开发板上。

楼主:
想用以前购买的AVR-ISP下载线+avrdudess来烧录AT89S52,无论选择哪种编程器,都无法正常烧录AT89S52。
提示:

>>>: avrdude.exe -c avrisp -p 89S52 -P usb -b 19200
avrdude error: cannot open port usb: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avrdude error: unable to open port usb for programmer avrisp
avrdude error: avrdude built without libserialport support; please compile again with libserialport installed

avrdude done.  Thank you.

用以前使用的下载工具,就能正常烧录。
AVR-ISP下载线驱动安装正常:

看起来,avrdudess不太友好。

网友E:
除了arm,8位机现在只用STC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arm,8位机现在只用STC的了.

那是肯定的,8位STC有些型号还带USB。

网友F:
我下面回复里有写,用 ch552 最简单
搞啥 手推车。。。
作者提供的hex并不能直接用,我是自己keil重新编译了下载后才能用
而且你选择也不对,不是选usb,板子上的ch340没有被识别么?要选择对应的com口

这个直接一步到位,ch552就不到2块钱一片,比上面的方案更好,就是注意 vcc gnd之间搞个大电解电容 470uf +
https://oshwhub.com/createskyblue/ch552_badusb_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下面回复里有写,用 ch552 最简单
搞啥 手推车。。。
作者提供的hex并不能直接用,我是自己keil重新编译 ...

我昨晚是用以前购买的AVR-ISP下载线(应该是M8做的)去测试上位机软件是否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下面回复里有写,用 ch552 最简单
搞啥 手推车。。。
作者提供的hex并不能直接用,我是自己keil重新编译 ...

用ch340+STC8做的下载器,有选择串口,也不能用于烧录89S,是否可以烧录AVR芯片,就还没有测试。但总是觉得avrdudess不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