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电脑无法识别固态硬盘,是否可以通过量产救回固态硬盘呢?

楼主(2024-04-21):
不知道咋的,固态硬盘识别不了了,
上面的数据也找不到了,是否可以通过量产把固态硬盘救活呢?

具体怎么搞,有人知道么?

网友A:
拆开看看什么主控,坛子里搜索一下量产教程就可以上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什么主控,坛子里搜索一下量产教程就可以上手了

现在的硬盘接电脑,在设备管理器中也发现不了硬盘,这种情况还能通过量产救活么?

网友B:
把不识别的固态硬盘装入移动硬盘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不识别的固态硬盘装入移动硬盘盒试试?

就是放在移动硬盘盒使用啊,识别不了

网友C:
我有这样救回的经历。

网友:
不拆开上图,让我们猜?神仙也救不了啊

网友D:
一线品牌的尝试30分钟大法,其他的找软件开卡刷固件,58xt的可以尝试恢复数据,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线品牌的尝试30分钟大法,其他的找软件开卡刷固件,58xt的可以尝试恢复数据,看运气 ...

30分钟大法是什么?

网友E:
没人知道,照片都没有,什么主控,什么版型,什么方案都不知道,算命的都算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人知道,照片都没有,什么主控,什么版型,什么方案都不知道,算命的都算不出来 ...

网友E:
三星的盘,没有开卡工具,只能拆颗粒。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样救回的经历。

能取回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线品牌的尝试30分钟大法,其他的找软件开卡刷固件,58xt的可以尝试恢复数据,看运气 ...

请问什么是30分钟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取回数据吗????

没取回数据

网友:
看什么主控了,很多大厂的产品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星的盘,没有开卡工具,只能拆颗粒。

你拆过颗粒么?

网友G:
三星的盘还是算了吧,没量产工具的,不过可以拆颗粒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星的盘还是算了吧,没量产工具的,不过可以拆颗粒搬板

你拆过三星的固态颗粒么,这些颗粒是tlc的,拆了也没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星的盘还是算了吧,没量产工具的,不过可以拆颗粒搬板

你喜欢可以量产的固态硬盘么?
哪个牌子的固态硬盘比较好,同时支持量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