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ThinkLife ST600-240g 群联ps3111-s11-13 开卡求助

楼主(2024-04-21):
求助各位大神,最近给几块慧荣主控的硬盘开卡成功,感谢论坛的帖子。这块联想的固态本来提示有坏快,开卡前还能用,现在开卡后只能识别出20MB(板上有4颗64G镁光颗粒),尝试了很多3111开卡软件,很多开卡软件选项选择,均未成功,提示想问问论坛里的大神可有办法能解决,感谢

网友:
总容量改288G再量产
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4223-1-1.html

理论上同容量的B27A都可以这样开

网友:
PS3111还比较好开。

楼主:
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功,最后还是在淘宝查到的资料,这板子要用主控是ams1153e的硬盘盒才能开成功,其他软件选项如图,使用自定义容量,24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