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车用吸尘器坏了扔了它吗?no!

楼主(2024-04-21):
上保险送的垃圾货,一直没怎么用,今天用用吧还坏了,趁着这几天闲着拆开盘盘它。

楼主:
是的,断了一个头,忘拍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每组40匝吗?匝数有什么要求?

网友:
等于又手搓了一个啊……

网友:
这都可以111

网友:
动平衡如何?

网友:
厉害 利用到了极致

网友:
可以换个大点的电机

楼主:
问到点子上了,没做动平衡,拿手里感觉了一下,震动不大。

网友:
手艺不 错,保险送的确实不太靠谱

网友:
修好了,又可以用了。虽然很便宜。

网友:
这也能修,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到点子上了,没做动平衡,拿手里感觉了一下,震动不大。

这种小电机一般都不做动平衡的,铝线换铜线会耐用很多,动力也应该有所提升。

网友:
手搓了一个啊

网友:
都可以自己绕线了

网友:
换无刷电机试试

网友:
铝线换铜线,更耐用了。原来也没做动平衡,不用管。

网友:
这下子可以号称铜线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