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加热台(再修改)

楼主(2024-04-21):
加热板是8块钱买的,红包4分钱弄了个k电偶,家里垃圾箱里翻到的温控仪和无触点继电器。
已经修改了,中间加了防热辐射板,效果十分显著,下面温度实测33℃,就是废旧电路板,家里正好有不干胶铝箔也贴上了,电路板挺薄,我把剩下的边角料加在中间了,电路板薄有个好处,直接可以用剪刀剪。
温度降到180度勉强化锡,灯板还是会变黄,最后设置到188℃,锡液浸润性就很好了。
我剪了热电偶电线,直接压在接口处,温度控制没问题。引线保护钢网不好处理,直接用个铜管压起来省得扎手。后来看到原来的接头,才想起来可以用热缩管封口。
这里能看到热电偶位置,我用的一个铁片夹在那里。
铸工胶很结实,完全没问题。
pid控制我有点懂了,是根据发热原件特点设定的加热参数,能够让温度更好的趋近设定值,避免普通温度开关控制的滞后性,普通开关达到预设温度才会停止加热,但会有热惯性会继续升温,pid的参数能提前停止加热,让温度理论上无限趋近于设定温度。有个自整定功能,就是控制器里有智能算法自动设定pid参数。pid是三个参数的缩写,p比例带,i积分时间,d微分时间。工控系统挺高级,不知那些t12烙铁调温烙铁是不是也用的这类技术。

强电部分加了个保护罩,这下可以不用每次小心翼翼了

楼主:
运行了半个小时,设置在200度就能融化灯板。
这个加热板上限温度是217度(环境温度24度),持续加热也不升高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那4根螺丝是3cm长的,辐射热烤的下面控制器滚烫,还得想办法,要么设置隔热层,要么再大幅加长螺丝到6cm

楼主:
谁懂热电偶?那个延长线能不能自己截短,我买的最短0.5m的,太长,只好盘在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懂热电偶?那个延长线能不能自己截短,我买的最短0.5m的,太长,只好盘在下面。 ...

肯定可以的。因为一米二米也可以,短于0.5米当然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懂热电偶?那个延长线能不能自己截短,我买的最短0.5m的,太长,只好盘在下面。 ...

热电偶可以剪成自己需要的长度,不过尖端要融合在一起……

网友A:
螺丝用AB胶不结实吧

网友B:
搞一块PCB在中间转一下,加热板出来的螺丝固定在PCB上,PCB错开螺丝的位置另外再搞四个脚固定到下面

网友:
加个反射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一块PCB在中间转一下,加热板出来的螺丝固定在PCB上,PCB错开螺丝的位置另外再搞四个脚固定到下面 ...

不是螺丝导热,是面板辐射热。螺丝胶水处如果温度高会软化,实际上还是很硬的,铸工胶,才8个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懂热电偶?那个延长线能不能自己截短,我买的最短0.5m的,太长,只好盘在下面。 ...

可以随便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用AB胶不结实吧

是铸工胶,工作温度是-15~200摄氏度

网友C:
我也这样做过一个,中间用了环氧树脂隔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样做过一个,中间用了环氧树脂隔板

就是弄个废电路板就行吧,金属面朝上。

网友:
我把加热板放木板上用过几次,木板表面变黄了,不知道长期用有没有安全隐患

网友:
做得很好啊

楼主:
那个压接头的金属不是啥特殊的吧,是不是可以不用压接头,直接压在温控仪的压线螺丝板下。

网友D:
分开放不行吗?
必须落在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压接头的金属不是啥特殊的吧,是不是可以不用压接头,直接压在温控仪的压线螺丝板下。 ...

可以的,那两根线可以剪短,随便压接,这两种操作我都做过很多次(工作需要)。但是加长没有用普通线加过,加长也是用的这种专用线。其实我自己认为加长用普通铜线也可以,只是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开放不行吗?
必须落在一块?

图方便,没有合适的盒子装。而且总体积小也方便使用。后面那个接220v的部位还得想办法挡起来,不然太危险,哪天不小心碰到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