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邵阳E52-80笔记本电脑风扇拆解

楼主(2024-04-21):
朋友的联想邵阳E52-80笔记本电脑风扇磨损严重,更换后拆开看看

与配件风扇对比
撬开侧盖
风扇叶轮轴杆上并没有卡扣,直接就可以取下
暴力撬下定子组件
驱动板上元件很少
这个六脚霍尔芯片之前也是没见过
正常开机的电脑

网友:
直接换新的风扇比较省事儿

网友:
反面不能加油,可惜了,只能买新的

网友A:
只要轴承没有磨出太大间隙,涂点有粘度的润滑脂就能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轴承没有磨出太大间隙,涂点有粘度的润滑脂就能静音

就是轴承有太大的间隙,导致扇叶刮蹭侧盖发出很大的噪音,电脑开机后不久而出现自动关机情况

网友:
难道扇叶悬空的

网友:
摔了吗?它怎么会断了呢

网友B:
主硬盘是机械盘的本本都是老本本,年头久了风扇这种机械的东西也抗不住了,全键盘好评,批量打数字方便,另外存钱罐已满

网友:
全键盘好评!

网友:
一般只有15寸以上的才有全键盘。

网友:
换固态硬盘 再战十年

网友:
感觉风扇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硬盘是机械盘的本本都是老本本,年头久了风扇这种机械的东西也抗不住了,全键盘好评,批量打数字方便,另 ...

发现板上有个128G的m.2接口固态硬盘

网友:
本子的风扇都太紧凑,我的噪音很大,愣是拆不开,只好在轴承处钻孔加点油才不叫了。

网友:
至少是可拆洗磁吸扇叶。像乔思伯拆不动叶片,底部没孔上油麻烦,只能钻头打孔,上好油螺丝封住。

网友:
原装的质量好,加油不能复吗

网友:
风扇竟然不是滚珠的,一般笔记本都是滚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