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把一个平板的2颗2g内存换成了2颗4g内存

楼主(2024-04-21):
结果进bios识别出来还是原来的4g 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没焊好吧!一般都自动识别

网友:
这个不懂哦,进来学习一下子。

网友:
板载的内存,在改了内存容量之后,需要对BIOS进行修改,,,改内存需要对于SPD信息进行修改,要不然就一直是默认的大小

网友:
有一些要改识别电阻,建议找人问问!

网友:
是不是得bios支持

网友:
spd重新刷写下就行

网友:
不修改BIOS不行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频率不对呢

网友:
估计得修改一下bios

网友:
成功了吗?应该不能吧。

网友:
要改bios的

网友:
不应该,建议你取掉一颗看看,排除法,调换位置,装一颗开机看看成功再装另一棵

网友(2024-05-30):
这主板的主芯片组最大支持多大的内存?

网友:
这个我回答下:
1、首先你的本子要支持这么大的内存,也就是楼上层主说的:主芯片组最大支持多大的内存。
2、芯片组支持后 就是建议你还原下bios设置看下能不能正确识别。
3、如果还是不行就升级下BIOS试试,但是这步就有风险了,请小心操作。

网友:
如果是显存颗粒怎么换?

网友:
看看类似平板的电路图,一般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2024-07-10):
看到这里,也有了想升级我的平板的冲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