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胜利VC921校准问题

楼主(2024-04-21):
我校准了电阻后,就在没管,今天正好拿着去测量电压发现电压变高了一倍,回来后校准10伏,7.5伏,5伏正常了,2.5伏不正常,没办法用可调电源校准了1伏,恢复正常,交流电压不正常了,正常的市电444V,但测量一个17.5伏变压器正常,这没辙了,没有交流基准,我在想是否可以把我的自动挡ZTY0124A的24C备份一下,刷到VC921里,两个同一芯片,都是自动挡,应该数据通用吧,是否可行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A:
这个表也是分量程校准的?没有基准,有别的准确的万用表,笨办法就是,如果您知道校准值在哪个地址,可以尝试一个一个地修改调整,直到和正常表显示一致。

网友B:
vc921是rms的吗?需要多少伏交流电压?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还是有办法的。是不是rms的有小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也是分量程校准的?没有基准,有别的准确的万用表,笨办法就是,如果您知道校准值在哪个地址,可以尝 ...

直流电压应该是分量校准,20V,2V,但是就是奇怪为啥交流750V档会变不正常,难道是我校准电阻的时候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921是rms的吗?需要多少伏交流电压?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还是有办法的。是不是rms的有小区别 ...

是真有效值,DM110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真有效值,DM1106

你需要多少伏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多少伏交流?

就是家用220不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家用220不正常了

我是问你需要多少伏的交流基准?
其实,我印象里dtm0660/dm1106这类计算有效值的表就不需要校准交流。
另外你17.5v测量没有问题,所以我怀疑你10kΩ分压电阻是不是动过?

网友C:
交流电压不需要校准,跟直流共用的校准值。你测220不正常八成是直流大量程也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问你需要多少伏的交流基准?
其实,我印象里dtm0660/dm1106这类计算有效值的表就不需要校准交流。
另 ...

确实动过大佬,不过我又还原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压不需要校准,跟直流共用的校准值。你测220不正常八成是直流大量程也不对了 ...

动过分压电阻,这才想起来,蛋疼看来需要校准100伏,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压不需要校准,跟直流共用的校准值。你测220不正常八成是直流大量程也不对了 ...

我刚才试了一下,我有个可调电源最高98V多 校准了一下,市电测量恢复正常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问你需要多少伏的交流基准?
其实,我印象里dtm0660/dm1106这类计算有效值的表就不需要校准交流。
另 ...

看来你说的对分压网络不能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问你需要多少伏的交流基准?
其实,我印象里dtm0660/dm1106这类计算有效值的表就不需要校准交流。
另 ...

我看了921那个1.111M是组合心思动一看看,完了还校准了,所以电压档都不对了他那个校准应该1 10 1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压不需要校准,跟直流共用的校准值。你测220不正常八成是直流大量程也不对了 ...

感谢已经搞定,回来把可调电源改到最高101伏,用两块表校准了以下,大概交流大概能差0.05V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祝贺楼主校准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说的对分压网络不能乱动

我的确是感觉就是你挺敢下手的。动这部分的准备工作其实是和全面检测万用表的核心性能差不多了。大部分人没有这么多的设备。别轻易动

网友D:
220V测成了444V应该不是动分压电阻造成的,调下分压电阻不会影响这么大,大概率是校200V量程时校准电压用小了一半,才会造成这种现象,再有手动调eeprom里面的数据弄错了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V测成了444V应该不是动分压电阻造成的,调下分压电阻不会影响这么大,大概率是校200V量程时校准电压用小 ...

我没有校准200V电压,都是莫名其妙变了,今天的VC890C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是胜利在里面动了手脚,我其他的0660系列芯片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校准200V电压,都是莫名其妙变了,今天的VC890C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是胜利在里面动了手脚,我其他的 ...

那就奇怪了,9806+自检没有发现你说的情况。。。如果自检导致EEPROM数据异常,建议直接改需要校准处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