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朋友的装机清单,吕布骑狗配置,已下单

楼主(2024-04-21):
【CrucialCP2K16G60C36U5B】Crucial英睿达 美光32GB(16GB×2) DDR5 6000频率

其实只要是配置单,不管怎样都会有人喷。一人一个理解嘛
比如,为什么不用AMD(我们要的就是因特尔,以及N卡,对Adobe等软件的兼容更好些),还有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板,为什么不用13代U...

1.关于显卡?这个配置单是这样,朋友用途为桌面办公+看视频,2k显示器,未来也不会打游戏,ok,显卡省了,这个没问题吧...

2.为什么用i5-12600kf?而不是i5-13600kf,前者1000块,后者1880元,上12代i5(十核十六线程)而不用i3 已经考虑未来六七八年的冗余了,12代i5的性能足够了,相对于还在用着10年的老电脑的朋友来说已经是很大很大的且不过时的升级了,而12600的价格比我去年自己装机时便宜了很多性价比是可以的...

3.为什么用Z790-P?emmm... 认为主板更重要一些,不想凑合,不是非要能省则省那种Z和迫击炮没差多少,供电还有接口什么的、给未来有超频的空间、朋友可能有直播需求届时可以插声卡之类的,还有,不知道你们用多久我和身边朋友电脑都能用个七八年起,未来8-10年后,Z790-P可以去捡12代-14代的i7、i5垃圾适当升级哈哈哈这个估计也不会需要...

铠侠的固态真不错,去年买1T才314大洋,现在500G找渠道价275,机械盘个人认为很重要,前面也说了不打游戏,存资料还是得机械,搞个二手无坏道就行。内存嘛,上D5了英睿达搞起...

网友A:
配置还可以,就是显卡有点拖后腿

网友B:
其实Z790扩展性好一点其他的一样还不如买个便宜主板,三五年后考虑换新的,节省的钱都够买个新的了,显卡最低也搞个1063吧,或者574,内存8*2足够了。现在多花的白扔钱吧。这机器电源可以考虑长城730,240大洋比这个不差。

网友:
显卡容易有暗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Z790扩展性好一点其他的一样还不如买个便宜主板,三五年后考虑换新的,节省的钱都够买个新的了,显卡最 ...

一台主机,一用就是七八年,中间不会换了  三五年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Z790扩展性好一点其他的一样还不如买个便宜主板,三五年后考虑换新的,节省的钱都够买个新的了,显卡最 ...

会用Adobe系列软件,16G不够,主板1、3卡槽最优,两条8不够,后续再来两条反而降低稳定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还可以,就是显卡有点拖后腿

昂 这个显卡就是先用,不够了这个换到他旧电脑上,再看新的

楼主:
对 ,不过这个960不用担心矿.. 找了个省内的的“个人卖家”

网友:
主板1K以内够了吧,上790没必要。

网友C:
不如D4有性价比,Z690更好,电源差了,超频肯定是现在超,花了钱就让钱的作用放出来

Intel到头了,小核真不行,大核现在可以,但没有未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如D4有性价比,Z690更好,电源差了,超频肯定是现在超,花了钱就让钱的作用放出来

Intel到头了,小核真 ...

办公电脑还超频?

网友D:
吕布骑狗配置   啥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办公电脑还超频?

你问楼主,他说以后超,要Z板就现在超,否则

不超的应该直接B板,“芯片组的档次”和“主板的档次”并不是同一回事

网友:
既然是办公I3 13**4核完全够嗨了,上个I5上网冲浪着实有点浪费。
不打游戏,看视屏用核显也够了吧,不管是物理解码还是软件解码,现在都能应付。
总结就是一句话,钱多任性
但是最后还是有句话的说一下,家用电脑除了硬盘,其他部件都可以坏,不建议在硬盘上用二手,不用列阵至少得上个新盘吧

网友:
刚好晚上也配了台

网友:
主要是多少钱办多少事

网友:
这配置够玩好多年了

网友:
配置不错,13代的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D4有性价比,Z690更好,电源差了,超频肯定是现在超,花了钱就让钱的作用放出来

Intel到头了,小核真 ...

Z690电商销量高的店铺不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吕布骑狗配置   啥梗

一般如果有人发高U低显的配置,评论区就说吕布骑狗,形容配不上,吕布本应骑赤兔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