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机正转是哪个方向?

楼主(2024-04-21):
电动机是如何规定正转还是反转?哪个方向是正转?
比如面对输出轴,正转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网友:
顺时针是正转。

网友A:
必须说明是站在电机看负载,顺时针是正传。

网友:
看后面散热往哪边吹,往电机散热片这边吹风就是正转

网友:
无刷还是有刷?无刷方向任意,有些有刷要顺着电刷的方向,反过来虽然可以用,但高速时容易出问题。也不是所有的都这样,带碳刷的没这个问题。习惯按轴朝外顺时针算正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必须说明是站在电机看负载,顺时针是正传。

看帖不细  楼主:“比如面对输出轴”

网友:
有的电机有标明正负极,转轴对着人顺时针是正转

网友:
觉得楼主的面对输出轴说法不是一个好的说法,因为一提到正反转就要多说一句话,麻烦不算,还往往会引起混乱。正确的判断正反转方法是站在输出轴一边,面对负载来说的,顺时针为正。无论对加工中心、钻床、车床等等都是这样的,对电机也应该这样,三楼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
基于电机轴向的视角,即从电机轴伸端或非轴伸端观察,如果电机按照顺时针方向旋转,则被定义为正转

网友:
看你站在什么位置,电机应该是对着输出轴吧

网友:
拧紧螺丝就是正转,是顺时针的,(反丝除外,这种螺丝少见,问这个问题的人一般也见不到反丝螺丝);此时看着电机屁股电机也是正转,如果面对电机输出轴、或者面对电钻输出轴,就是逆时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帖不细  楼主:“比如面对输出轴”

面对输出轴,顺时针是反转。。。。。

网友:
面对轴顺时针是正,跟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