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对比两款免布线双控开关面板(蓝腾VS欧奔)

楼主(2024-04-21):
卧室装修布线肯定是双控开关好,门口一个,床头一个
但二手房凑合住,小房间只留了一个单控开关,就买这种免布线双控开关改造,单火版意味着墙装的主机的供电要靠给灯回路微弱通电(送了的CBB电容,可以并联在灯上预防关灯时微亮或闪,但我的雷士LED装上没有闪,就弄不着了)

像公牛鸿雁这些品牌都有类似产品,但我朴素的价值观以为这点附加功能不值那大几十块钱

所以只买十几元的
两年前装第一个,担心12v电池不好买,特地挑选单颗7号电池供电,那时符合这个要求的还不多

浙江蓝腾电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场景是什么

旧房只有一个单控开关,有双控需求但不想重新布线,
把单开面板换成这个单火遥控面板,和无线开关(随意贴)组成双控,

缺点:
1.单火遥控面板是待机是有微弱电流通过的,有能耗
2. 无线开关要用电池供电,每次开关灯要耗电

而布线的双控是物理切断,开关本身不耗电

楼主:
EUROB KR8601D

前两天发现有新款,无边框大板和家里已经换过的CD821风格搭配,就又买了一个,这次是两颗7号电池供电的

设计这块电路板的朋友喜欢兔子

楼主:
两款电路板设计不太一样,
但看起来都是433遥控,
老款像试验产品,电路板用料足但塑料没做表面处理,没设计加强筋,装墙后边框有点小变形磨键,调86底盒螺丝松紧度才弄好
新款的电路看起来简化了,但塑料件加强,安装时感觉更结实
两款的指示灯颜色也不一样

楼主:
十几元能做出这样的开关,
我对新款的用料和结构设计已经很满意了
电路部分有请版友帮忙点评点评

楼主:
主机+随意贴不装电池净重
老版58.3+48.7
新版75+62.5
增重约30%是结构加强出来的吧

楼主:
新版主开关图,看样子模具是给三开通用的,一开的电路板奇就小点

网友:
家里阳台有个开关位不合理,正想要改位,有这个开关方便多了

网友:
之前通过论坛数码值得买的优惠券,囤了几个免布线双控开关面板,现在还没有用上

网友:
前两年也装了这种开关,就是没想到找找用7号电池的,就是买了用12v的。安装使用都挺方便的。

网友:
不是7号电池问题也不大,一节电池能用一年。

网友:
简化了好多,17年买过一套,目前还在服役

网友:
这玩意什么原理啊

网友:
一直用河森的免布线开关,陆陆续续已经买了4个
单开+随意贴用券后基本10元以内,除了客厅主灯功率太大不建议用,其他位置用着都不错

网友:
对于不方便改动的地方也是一种办法,不知电池能用多。

网友B:
这遥控的,能否阻止其它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遥控的,能否阻止其它干扰

433遥控常用在遥控门上,很多用12V供电
如果发现干扰,可以清码后重新对码

网友A:
使用场景是什么

网友:
这位坛友的需求不知道这种开关能否满足?主要是对遥控距离和对穿墙效果不了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427-1-1.html

网友:
19年买的一个用了1年,搬家后一直放那没用,22年时拿出来用不了(遥控学码都无反应),修了下没搞好丢了。还没了个天猫精灵语音控制的,对码不上(高压进去半波整流换了个整流桥全波整流)改了后能正常使用。
这类用继电器控制分段的竟然要50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