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奥迪A4 B6 2.4 ABS电脑维修记实

楼主(2024-04-21):
ABS修两次了,不修了。拆开看看400多维修费的维修内容:话说修的地方线够粗,连接线却细比耳机线丝。这么看来,这ABS泵电脑设计的本身就吹弹可破。

网友A:
黑胶也不打,这个做的是真的垃圾。扣到极致了

网友:
这种连接线断掉的太多了。

网友:
这焊功有待提高

网友:
是过流了,还是邦定丝机械疲劳。。       难道是没用金线的缘故。

网友:
图二右上角貌似腐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胶也不打,这个做的是真的垃圾。扣到极致了

里面有透明的有粘性的胶

网友:
事关安全,这个东西还是别修了,换新的吧。

网友:
这么精密的电脑坏了只能整块换,裸露封装只是方便观察而已

网友:
都这样,肯定要换新的才安全可靠,这个不能省。

网友:
这块板子应该不用过大电流吧,飞线焊接是没清理?

网友:
这玩意不是用金线的?

网友:
我建议还是拿下来炼金吧

网友:
奇瑞德尔福的ABS泵也是这样。芯片都是裸贴,就一层透明防水胶。总感觉它不结实。

网友:
换个拆车的呗

网友:
这个坏的还真不多

网友:
芯片就这么裸着

网友:
这个完全杜绝了拆修的可能性了,芯片坏了都没法更换   报废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透明的有粘性的胶

芯片没有封胶,这个就太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