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上sata没有序号,如何识别哪个是sata1?

楼主(2024-04-21):
有没有什么技巧能快速识别出哪个sata是1号?1号和2号接口之间一般有没有区别?比如速度等

网友A:
不用分序号,随便一个都能用。早期的会有两种颜色区分两种速度的口,有一些超过4个会有5-6两个口和其他PCI-E插槽共用通道,还有一些是由第三方芯片提供的口接系统盘启动速度会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分序号,随便一个都能用。早期的会有两种颜色区分两种速度的口,有一些超过4个会有5-6两个口和其他PCI- ...

我把硬盘插到一个sata上,bios里看到现实硬盘插入sata2,所以才有了这个问题

网友:
有说明书啊,仔细对照

网友:
一般主板都有标序号

网友:
非得要分,插好在BIOS里能看到

网友B:
都一样的,不用区分,顺序好像同人们的习惯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一样的,不用区分,顺序好像同人们的习惯是一样的。

主要担心不同sata接口,速度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一个一个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担心不同sata接口,速度是不是一样的

老主板上的图片。

网友:
去官网找找主板说明书应该能查到,不然就接硬盘通电进bios看一下感觉最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