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买个手动挡万用表玩玩,用zt219万用表测电阻等的我都能睡一会了

楼主(2024-04-22):
用zt219万用表测电阻等的我都能睡一会了

网友:
想不通,你为何对它感兴趣

网友:
等闲下来也整一个,正好打发时间

网友:
坛友说的应该是万用表反应慢,显示测量值有几秒的时间达到稳定吧,其实手动档的万用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主要看着表的电路设计和做工吧,有的A/D转换器用的好,外围电路以及屏显都可以,才可以反应快,测量时一下子就稳定了。

网友:
0660是慢
但不比手动档慢
219可量程锁定
如测未知阻值再换量程?不会比219快吧?

楼主可买7501的表
测电阻连接好表笔抬头可见读数

下图只是说明7501芯片的电阻挡600mS
但这山寨表不建议楼主买
采用7501芯片的表,市场上超多

网友:
劳逸结合,哈哈

网友:
如果有条件校准,把ZT219的两个27nF电容换成C0G材质,测电阻稳定速度快几倍。
换电容后,如果需要高精度,可能需要重校准

我把ZT219原来的两个27nF电容换成22nF C0G电容后,测试1K和100K,测试值变小了一两个字(0.01~0.02%)。测试DC 1V、10V,测试值变小了5~6个字(低了0.05~0.06%)。
需要重新校准。

网友:
买ut61e+吧,抬头秒显示

网友:
等个1-2秒都不耐烦了?准备搞什么高精深工程?

网友:
性急的换4M晶振为8M,基本同ut61e+ 一个水平,见我是不会修的测试:
https://tieba.baidu.com/p/8128212415

电容档要修正,速度也和ut61e+互有胜负: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g4y1p7kd

网友:
恐怕楼主不是需要换表而是得去医院看看

网友:
其实,ZT219不换27nF电容,测电阻,最后稳定下来,都是按多少十秒来计算,确实非常慢!

不过,老的万用表,ICL7129芯片的VC9807A,测试10M电阻的时候,稳定时间更慢!要用分钟来计算!

ZT219 的27nF电容换成C0G材质电容,测电阻,换档完成后(换档时间有点慢,要1~4秒,这个时间换C0G电容后也不变),读数稳定下来只要1~2秒!

网友:
楼主要是预算多的话就61e或e+或者是20款86e,23款86e就不建议买了,因为是0660芯片的,以上信息纯属个人建议。

网友:
我入了一只ZT219的缩小版ZT-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