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教各位大神广播摄像机寻像器(取景器)的20针脚定义?

楼主(2024-04-22):
请教各位大神广播摄像机寻像器(取景器)的20针脚定义?

最近淘到一个广播级摄像机的寻像器(取景器)想改个小电视玩玩 用的是的下图那样20针的插头,想问下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插头的针脚定义,或者有相关资料?看了下和飞利浦、草谷的专业摄像机插头一样。

补充内容 (2024-4-25 08:42):
寻象器的外观照片和铭牌照片在13楼!

网友:
这个好专业

网友A:
供你参考~
都知道飞利浦、草谷了,没找到service manual吗

网友:
楼上的专业啊!图纸都能找到。

网友:
就是因为彩色的寻像器难搞,当年就放弃了一套。留着一套黑白的,就接三根线搞定,V/G/AV。放在红外线夜视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你参考~
都知道飞利浦、草谷了,没找到service manual吗

感谢大神分享维修图纸,看图纸这个定义我这个寻象器是彩色的吗?我怎么能看外观感觉像是黑白CRT的啊。

网友:
我好像也有一个这样的寻景器,是肩扛摄像机上的

网友:
这个接口挺牛逼啊,防水吗,哪里有卖。

网友:
曾经手里有几个相机和摄像机电子取景器,最后没找到驱动板都丢了

网友B:
高低拍个全貌或者型号呀,就一个插头谁也无招,好多型号都是同规格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低拍个全貌或者型号呀,就一个插头谁也无招,好多型号都是同规格插头

...

我拍个外观您帮着给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拍个外观您帮着给看看吧。

之前发的是SONY彩色的,这个是你的,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发的是SONY彩色的,这个是你的,供参考~

大神这个缩写没有索尼的那么明白易懂,还是请问您一下。是不是我连上地线,再把12针接视频,然后16.17接12v电压就可以出图像了吧?

网友:
话说折腾这个1.5英寸黑白crt意义何在呢?实在喜欢就试试吧,带总线控制,不知道行场扫描数据是否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