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谁有RTS5735DLQ 的程序?FLASH芯片检测是YX2Q的。老是开不了。

楼主(2024-04-22):
谁有RTS5735DLQ 的程序?FLASH芯片检测是YX2Q的。老是开不了。

楼主:
开卡老是提示FLASH不匹配。自动选择的也是不匹配。CE数量是2个,但是读取ID的时候却一直显示是3个。CH和CE,还有PLAN哪里怎么选都不对。

网友A:
期待楼主成功,然后把经验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成功,然后把经验分享一下。

主要没有找到YX2Q的RAM支持表

网友B(2024-06-21):
我也想开这个。但是也是没有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开这个。但是也是没有固件

我这有软件,但是自己没实际开过这个,自选验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软件,但是自己没实际开过这个,自选验证吧。

下载了。可惜的是。这个方案在软件里会少一个CE。会提示“检查闪存ID -> 失败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可惜的是。这个方案在软件里会少一个CE。会提示“检查闪存ID -> 失败 ” ...

检查一下闪存的信息,如果缺少某个CE的,可能需要检查焊接或更换闪存。

网友(2024-12-30):
这个没有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软件,但是自己没实际开过这个,自选验证吧。

正需要,下载来试试

网友D:
我的是飞利浦的。也是这个yx2q。试试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飞利浦的。也是这个yx2q。试试看吧

开不了,楼上传的文件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不了,楼上传的文件不对

感谢兄弟告知,已经买了40个家元。能退吗?

网友(2025-03-20):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可惜的是。这个方案在软件里会少一个CE。会提示“检查闪存ID -> 失败 ” ...

你这个应该是炸CE了,你把不对称设置一下,应该能开出来降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不了,楼上传的文件不对

我看部落里好像是辟谣了,说那个1135T的是用B47R改的,好像是用不了

网友F:
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第12和14步报错过不去,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盘不行

网友:
用了上楼软件,开卡识别正确,到最后一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