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锁夹头真是垃圾!不是频繁的换钻头,还是不要用自锁夹头的好。

楼主(2024-04-22):
包括某些品牌的。

用的次数不是很多,就夹不紧了。

有时候用着用着就松了,要继续夹紧,麻烦的很。

不是频繁的换钻头,还是不要用自锁夹头的好。

网友:
先天局限摆在那,下半部分的圈握持不住用不上力,所以拧不紧。。
低端的电钻工具,没有轴锁,又不想用钥匙夹头,,就只能用这种,存在既是王道,有个人用的电钻没轴锁,又不需要大夹持能力,他就会说这是神器,比带钥匙的夹头方便多了。

网友:
可以试试棘轮自锁+主轴锁。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棘轮自锁夹头 尤其在用长钻头打彩钢墙 就是那种中间夹防火棉的 经常松了 明明已经固定的很紧了有时候还是会把钻头卡住夹头松了

网友:
我没用过带轴锁的电钻  装监控啥的没买过太贵的工具

网友:
不是说自锁夹头就不行,你要看什么货,百来块的肯定不怎么样,只能说能用

网友:
自锁夹头方便,我一直用

网友:
所以我买起子机

网友:
但是方便,又功能多呀,只能买质量稍好的了,要么就宁愿重一点,换贵的金属的

网友A:
还是钥匙的虽然费点事但可靠,就是怕丢。

网友:
可能是急刹车,夹头下部突然停了,但上部由于惯性顺势动了一点。所以松了,我用自紧的一般按钮轻放缓减速。

或者在夹头前端上个机米螺丝增加点旋转摩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钥匙的虽然费点事但可靠,就是怕丢。

俺也是丢了n个之后,终于养成好习惯,一次买了好多个备用

网友:
可能我用得少,感觉还行

网友:
存在即是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这哪里是自锁头啊,有主轴锁的才是自锁头吧,用镶合金的自锁头可以只能把钻头给拧花都不会松。所以钻头这些用三角或者六角柄没有会松的。

网友:
搞个罗姆或尤可瓦 你再试

网友:
有轴锁的就好用

网友:
拆开过这种夹头,里面的爪子似乎没经过淬火,夹得次数多了,3个爪子都变形了所以夹不紧,我是重新打磨淬火处理的

网友:
长姿势了,感谢各位发表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