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LED灯珠怎样焊接

楼主(2024-04-22):
这种灯板的灯珠烧了,怎样更换。

网友:
电熨斗伺候

网友A:
得加强散热,要不壹个月就得修三回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扔了换新

网友B:
这个板面积有点大,没专门的加热台的话有些费事啊

网友C:
购置个专门的加热台

网友D:
坏了那么多,还不如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了那么多,还不如换新的。

是的,就是想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加强散热,要不壹个月就得修三回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扔了换新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面积有点大,没专门的加热台的话有些费事啊

是的,我有一个400w的焊台就化不了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购置个专门的加热台

是的,我有一个400w的焊台也化不了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了那么多,还不如换新的。

是的,我有一个400w的焊台也化不了锡。就是想玩玩。

网友:
有时间玩玩,无可厚非,坏了那么多,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有一个400w的焊台也化不了锡。就是想玩玩。

下面焊台上面风枪,我像你这个岁数卷个漏斗套吹风机风口上(当然那时却都是金属外壳

网友:
我都扔两个吸顶灯的板了,用3V指针万用表i都测量了,没法下电烙铁也就算了,反正买灯板也不贵。

网友(2024-09-23):
买个ptc发热板,用凸起的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