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散热探讨,用什么硅脂效果好

楼主(2024-04-22):
最近笔记本电脑使用的时候散热风扇呼呼作响,拆开看了下,CPU和独显芯片什么的散热硅脂有点干涩了。想了解一下散热硅脂和散热贴哪个效果好,哪个牌子性价比高?

网友:
买点TF7或7921之类的就可以了,

硅脂这东西,涂越薄越好;导热垫可涂不薄。

网友:
不推荐牌子,但是认为价格较高的质量相对好一点

网友:
换导热膏都会好,数码广场都是几升装的,也不错

网友A:
不是还有液态金属吗,也不知道是不是噱头。

网友:
换散热硅脂就好,涂薄点。

网友:
真的信越的不错。

网友:
信越的
但要买到真的

网友:
利民热销的那几款导热硅脂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还有液态金属吗,也不知道是不是噱头。

液态金属导热肯定好,但不敢用,万一金属跑到别的地方去造成短路那就是灾难性的了。
能够导热但不带电的材料是氧化铍,据说卫星上用,剧毒。

网友:
石墨导热贴

网友:
这个要看导热系数,我一般买导热系数在18w/m-k以上的导热硅脂,效果很好。

网友:
笔记本一般就建议cpu和gpu用相变片了。

网友:
用过信越7921,但是,这个很不好涂抹,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