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方波电路, 频率受供电电压影响,电压加大,频率有所升高

楼主(2024-04-22):
频率受供电电压影响,电压加大,频率有所升高

网友A:
用ne555做方波发生器几个件,稳定度好,电路简单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e555做方波发生器几个件,稳定度好,电路简单便宜

哈哈,那就没意思了,

网友B:
不拆大师这个芯片是运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大师这个芯片是运放吗?

当然不是了,是4013

网友:
数字电路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东西,现在的产品基本上不会再用这东西了

网友:
手工贴的电路板

网友:
有什么用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拆大师这个芯片是运放吗?

你和楼主玩的不一样

你是单片机,楼主是纯手工搭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和楼主玩的不一样

你是单片机,楼主是纯手工搭电路

非也,不拆大师单片机也是玩的很6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861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也,不拆大师单片机也是玩的很6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8618-1-1.html

哈哈,6个毛线啊,这会一点这个

网友:
给芯片供电稳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6个毛线啊,这会一点这个

哈哈,你们两个老六

网友:
如果用高稳定性的电源,低温漂的元件,外加恒温箱伺候,只不是可以让多谐振荡器也具体有原子钟一样的周期稳定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ne555做方波发生器几个件,稳定度好,电路简单便宜

我做过实验,至少知道555做方波,其方波频率会受到负载大小的影响。

网友:
加稳压,上晶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实验,至少知道555做方波,其方波频率会受到负载大小的影响。

用过这么久,没遇见你说这种情况。话说回来,知道了受负载大小影响,加个缓冲器不就可以,带施密特的非门,或者电压缓冲,或者两个与非门。研发嘛,能复现的问题就能解决,最怕的就是无法复现的偶然问题,才气人。我用过的一个电路,占空比接近50%的10Hz时钟源。

网友:
555应该不错,便宜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实验,至少知道555做方波,其方波频率会受到负载大小的影响。

555的频率的确会受到负载大小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这么久,没遇见你说这种情况。话说回来,知道了受负载大小影响,加个缓冲器不就可以,带施密特的非门 ...

用过三极管做缓冲,输出频率还是要变化,变化范围小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