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禄克VT02热成像用的啥记忆电池?

楼主(2024-04-22):
放假有空拆一台福禄克VT02热成像,好久没有开机了,电池漏液了,拆开清理一下

拆开了才想起来要拍个照片,螺丝有几个规格的,位置要标记好

拆出电池盒的底座,可以看到电池片腐蚀了

拆右边壳子

壳子也有漏液的痕迹

把屏幕主板取出来,这个靠定位槽来定位的,好拆
按键不是导电像胶,主板上是锅仔片的

主板

屏幕跟主板联接,好多条线啊,不拆了,拆开怕接触不良

主板记忆电池测1.4V,可能是不够电压了,后面可以看到开机要重设时间 ,
但是没看到标记型号,到底要不要换电池呢?

接可调电源开机

这个左边盖子上有个空位,应该是锂电接口用的,VT04有锂电选项

装上开机试试

屏幕分辨率不高,功能简单,开机太耗电,工作电池150ma,所以用电池很快没电的,可调电源调到4.2V还都不能开机,最低要4.8V,后面得想个法子。

网友A:
这机器可不便宜,好可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可不便宜,好可惜啊

老货了,新出来的分辨率高多了

网友B:
两节铁锂不是完美解决?

网友:
电池漏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节铁锂不是完美解决?

4节干电池串联就是6V,用2节铁锂加2节占位桶完美解决
就是要买个铁锂专用充电器了,论坛里的魅色成绝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节干电池串联就是6V,用2节铁锂加2节占位桶完美解决
就是要买个铁锂专用充电器了,论坛里的魅色 ...

铁锂容量大不?我在想是不是用充电宝的5V得了

网友:
好东西,值得折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铁锂容量大不?我在想是不是用充电宝的5V得了

质量好的14500的铁锂电池大概800mAh左右吧。
用充电宝模块?转换效率不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好的14500的铁锂电池大概800mAh左右吧。
用充电宝模块?转换效率不高的 ...

14500的锂电也是800mah啊,我还难得备铁锂专用充电器了,或者用降压模块降到6V再用

网友:
一看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14500的锂电也是800mah啊,我还难得备铁锂专用充电器了,或者用降压模块降到6V再用 ...

买一次性的铁锂电池,1.5V的,那个不会漏液,就是价格贵些,用的不多就出掉呗,用的少就把电池拿下来

网友:
可惜了,自己的不会这么大意

网友:
这货可不便宜。。。。。。

网友:
长见识 了,好机器

网友D:
这玩应可好用,主板哪块有问题一照就现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应可好用,主板哪块有问题一照就现型!!!

变成修机必备了啊,价格要下来才行

网友:
传感器价格下不来,所以......什么时候能论坛人手一个就好了

网友:
用过福禄克的热成像,感觉效果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