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傻瓜充电器拆解(金隆杰LJ-0604U)并请教如何改造比较好/附电路图

楼主(2024-04-22):
这个傻瓜充电器也是买垃圾充电套装买的,电池早就扔掉了,充电器比较小巧没舍得扔,以后想改造成一个可调电流的傻瓜充电器

再发一个绘制的电路图:

网友:
加一个可调电阻控制三极管,来调整电流可行否?

网友:
整4路可调低压恒流电路,再加一个定时电路,作傻充用。其它好像没什么花样好玩的。

网友:
全部改锂电池充电路 还可以用

网友:
CN3085是一款可以对镍氢电池进行充电管理的芯片IC

网友A:
这电路锂电池在专灯后是充不饱的,还会通过22欧电阻继续冲,充电电流也不大,还是建议买几个4056改装一下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锂电池在专灯后是充不饱的,还会通过22欧电阻继续冲,充电电流也不大,还是建议买几个4056改装一下就 ...

这个不适合改为锂电池充电,还是打算改为小电流的镍铬、镍氢电池充电,或者临时为碱性电池充电(电流不应该大于50mA)。现在的智能充电器电流最小都是500mA了,有时候需要小电流充电时不方便。

网友(2025-05-30):
原来这个镍氢镍镉充电器叫金隆杰LJ-0604U,此前一直不知道,感觉做工过于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