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各位大神推荐一个水满自动往外抽水的小型泵。

楼主(2024-04-22):
是这样的,我家厨房下面放了一个桶来接净水器出来的废水。

这个桶子的容量有限,有时候晚上净水器制水会把桶子装满,然后水就会溢出来。

我想找一个这样的泵,能挂在桶子沿上的,到了一定的水位泵就自动启动,把多余的水抽到下水道里面。这样就不会溢出来。弄到地板上。

求各位大神推荐一个这样的泵。。。

谢谢。。。

灵魂图示如下

网友A:
带浮球的水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浮球的水泵就行

淘宝关键词是啥?

网友:
管子塞湿毛巾完事

网友:
搞得这么复杂

楼主:
这个肯定不靠谱呀

网友B:
厨房在一楼,下水道在二楼 ?是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厨房在一楼,下水道在二楼 ?是吗 ?

不是,在同一层同一平面,主要是为了防止桶子里面的废水溢出来。

网友C:
用虹吸原理,水满后自己排走。

自动,零成本,不需要能源。

网友D:
直接把废水管,直接接到下水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废水管,直接接到下水道。

要按楼主的思路去做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虹吸原理,水满后自己排走。

自动,零成本,不需要能源。

单单弄根管子的话不能自动排水吧,得用嘴吸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废水管,直接接到下水道。

废水拿来拖地之类的用途

网友E:
桶子需要的满水高度开个溢水孔装个管子进下水道简单又可靠

网友:
废水管直接到下水道,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桶子需要的满水高度开个溢水孔装个管子进下水道简单又可靠

这个办法我想到过,但铁桶实施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单弄根管子的话不能自动排水吧,得用嘴吸一下吧

你看看我的图,管子是插在桶壁的,不是在最高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桶子需要的满水高度开个溢水孔装个管子进下水道简单又可靠

严重同意,用泵还耗电

网友:
直接接根水管就行了,虹吸都不需要,用虹吸吸干了又要抽了。

网友:
浮球向下,上面 限位开关(类似鼠标里面那种有金属弹片),两个用胶板定好垂直位置。

水涨浮球向上顶到限位开关,开关接通串联USB小水泵开始工作(网店应该有得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