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开尔文4线接法,是不是一个测电流一个测电压

楼主(2024-04-22):
弄了一个内阻测试表,用的4线的夹子,要是一个测电压一个测电流,测电压线阻可以忽略,但是这个线那么细,测电流线阻对测量还是影响很大的吧,网上找了下相关介绍,都是说到测电压线对其影响不大,但是这个电线电阻对电流还是影响很大的,不太懂见笑了

网友A:
内阻四线制测量原理自己搜一下

网友:
无所谓,粗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四线制测量原理自己搜一下

看了,就是一组测电压,一组电流,我的意思是测电流时那个线阻也是串在负载电阻一起的,比如被测电阻为1欧,而线阻为0.5欧,那对这个电流还是影响很大的,我说的假设,而电压测量因为电压表内阻大,想对来说较小的线阻对其影响不大

网友:
不是,是为了减小线对内阻的影响,仪器次之

网友:
不是测电流和测电压,而是一组走恒流,一组测元件分压

网友:
内阻测试还真的不太会,得去网上去学习学习呢。

网友:
没影响,为什么没影响?看看它工作原理就知道了

楼主:
把这两根线直接焊在一起,接到一个表笔上用,这样对测量影响大不,我说的是把这两根线接到表笔的根部,就是让两根线尽量的长点

网友:
换个粗线就行!!!

网友:
电流应该是恒流源,只要线阻不超出设计范围,就不受影响。

网友:
我自己也做了四线夹子,还做了个恒流源,粗细无所谓

网友:
四线测量确实对线没那么高要求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开尔文连接不在于长短,而在于互不干扰

网友(2025-03-14):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开尔文连接不在于长短,而在于互不干扰

需要双绞线吗?

网友:
是有这个说法,可以很大程度减少测量误差。

网友:
减小线路电阻,接触电阻对测量数值的影响

网友:
内阻仪原理不太懂,但是肯定是没有大电流的,我内置300毫安时电池都测了几百次了还有电。
但是容量测试仪嘛一个是走电流一个是测电压,看我电流线14AWG,电压线30A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