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数字电桥测量电池内阻用的电容插接件

楼主(2024-04-22):
      看到坛友制作的电桥测量电池内阻的插接件,找了两个电路板上拆下的旧的日本三菱的电解电容,测了一下,质量非常好,又锯了块敷铜板,刀刻法做成线路板,看到坛友“我是不会修”在接开尔文夹的位置焊了两个铜环,这个创意不错。依葫芦画瓢,也焊了两个铜环。
      第一次用1.5直径的漆包线做了两个铜环,但两环的距离有点远,开尔文夹夹上后容易掉。
      又用1毫米的线做了两个,两环距离也缩短了很多,夹子夹上后很稳当。
      但开尔文夹的测量线太硬了,测电池时稍微一动,夹子就会脱落。
      找到一副旧的电视天线,前边一节铜管的直径刚好能放进开尔文夹的头。
      截了两段焊接,效果不错。

网友:
哈哈,什么电桥呢

网友A:
可以小点,太大了吧?

网友B:
都是毫欧级别的,你倒好直接焊锡焊接.............,你若不追求精度,那无所谓,象征性的玩也是可以的。并且你这种做法很难保证每次测量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小点,太大了吧?

比开尔文夹子小多了,再小,不容易拿,也容易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毫欧级别的,你倒好直接焊锡焊接.............,你若不追求精度,那无所谓,象征性的玩也是可以的。并 ...

本意就是为了日常测量手机电池、18650之类的电池的内阻,以判定它还能不能用。对我来说,25mΩ和20mΩ没什么区别。这个组件的阻值我测了,不到1mΩ,测量电池误差能差到哪里去。

网友C:
这手艺,我打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艺,我打0分

古稀老人,能看见焊点就不错了,还不说手抖,拿个烙铁手腕还要找个支点才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艺,我打0分

不知你有没有土法做过电路板?自己设计好板子,然后通过正规工艺手段再印刷出来的不算。
四十年前我可是经常用刀刻法制作各种电路板。
土法制作电路板,铜箔面不可能处理干净,而且又没有印刷电路板的阻焊剂,关键是阻焊剂!!比如我这块板,敷铜板几十年前的,铜箔早氧化了,用细砂纸打了打,然后均匀地涂一层松香酒精溶液,然后开焊。烙铁温度恰到好处,但因为铜箔不干净,想焊一个完美的小圆点,但焊锡该流的地方不流,不该流的地方因为太干净而乱流,所以成了现在这样惨不忍睹的图片。
我不是不懂,而是退休几十年了,没那个条件。
如果阁下有完全自制的电路板,没有通过任何自动化手段处理的,完全靠手工设计、制作、焊接出来的,拿出来让老夫瞧瞧你的焊点,也好长长见识,学学经验。有什么手工清理铜箔,手工涂阻焊剂的方法,也让老夫学学。

网友:
老板子不好处理

网友D:
咋用啊,说清楚

网友:
以前经常刀刻PCB,那时的覆铜板货真价实,铜箔很厚,用手可以完整地把整条线路的铜箔撕下来,现在市场上的覆铜板偷工减料,铜箔很薄,不能直接用手撕,一撕就断,只能用刀片一点一点地铲,非常费力费时。在某些网店也做过印刷PCB,默认规格铜箔也很薄,所谓的加厚版也就相当于以前的普通版,只能说世道变了。

楼主:
没有纯铜杆,用漆包线去漆双绕在前端焊了个测量头。自测本身内阻稳定了,内阻也更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用啊,说清楚

很简单,电桥置于R档,这个玩意顶住电池正极,电桥黑夹子顶住电池负极,即可测出电池内阻。

网友:
从理论走向实践。

网友:
勇于创新,只要自己用着舒服就行。至于外观,形象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