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三星的快充 做工不错 可惜烧了

楼主(2024-04-22):
尾部刀片一翘 基本可以做到无损

内部左前有烧黑

变压器把旁边的电容烧黑了

还掉出一个烧了一个脚的塑料件

网友:
尝试修复试试

网友A:
应该是接触不良的问题,直接焊两条线到电路板上面试试

网友:
应该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触不良的问题,直接焊两条线到电路板上面试试

你是说220v的接触片那里?
哪个在右前的位置
烧黑的地方在左边

网友:
小塑料块蹊跷,

网友B:
只看到有打火的地方,没找到元件。

网友:
质量好的设备  不应该轻易烧掉啊

网友:
电路板正反面再给点图就好了,感觉能修好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为什么里面是白塑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220v的接触片那里?
哪个在右前的位置
烧黑的地方在左边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导致过压保护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到有打火的地方,没找到元件。

是的,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爆炸的元件
保险丝 mts t 2a 250v倒是无穷大了
应该是烧了,后面不知道还烧了啥

网友:
看着很精致啊。

网友:
看着做工用料还可以 图片太少了 不知道哪里问题 修修看

网友:
前几天拆了个差不多的,测mos管是短路的

网友:
正品的用料和做工就是好

网友:
细节啥也没看到?

网友:
看样子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