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凯歌4B15-A收音机

楼主(2024-04-22):
各位师傅,拆得不好,兼顾拆和照相,照相也不好。大家包涵。文字就当故事了。
这是一台80年代的机器,线路在70年代末,全国抽调技术骨干联合设计。问题是60-70是半导体试制成功,事实上没什么“技术骨干”,只有通过联合设计,使得元件通用,线路相似,便于安装维修,满足大家需求。javascript:;钱学森要设计XXX,我们不能满足每一个元件都精良,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元件在一起的时候,功能发挥正常就行了。聪明吧?反正那玩意是一次性的。
话题跑偏了,上面的发票,说明当时机器的价钱。不要以为这是2杯奶茶的钱,当时一级个人是32元,后来增加到36元。于是有“做也36,不做也36”——直接导致后面改制。javascript:;所以,这台机器是当时主要的家电,制作精良,元件也很精良,不是今天某某收音机能做到,但是不能比性能啊,元件分立的机器跟现在IC相比,这不公平。

javascript:;原汁原味,是好事。连调试都省了。人家出厂是经过仪器精调的,条乱了的机器,调起来是真费劲。
javascript:;大家如果拆这种机器,一定要把拉线方式照相记录,反正多照相就对了,回装的时候有图片查,还能发帖子。
javascript:;以前的焊锡是不用钱的吗?不是不用钱,而是国营,你懂的
参数和线路图一并奉上,希望多几个师傅打救遗留在历史长河里的仅存品。这玩意是停产了几十年的。如果保存好,将来说不定价值多少?

javascript:;塑料件就很差了,塑料需要从石油中提炼,当时——相对于现在,用“一穷二白”不为过吧?以至于能买到不缺肉的外壳,是相当的欢喜!

特别指出,磁棒天线是10*200  用0.07*28线圈,说明书上直接写0.2mv/m的灵敏度,比当时很多机器都要好了,那个年代,不虚标 啊!
还有就是飞乐的喇叭,也不虚标,灵敏度高,声音宽松。但是可惜,这只是一台收音机。只能比现代收音机音质好吧,比很多笔记本也好,毕竟那么大的纸盆。
收集2个做出蓝牙小音箱如何?

搞忘账号一段时间,今天特别欢喜,发帖上来,大家轻拍!

网友:
比我年纪都大,当年应该是很贵很贵的。和现在普通人用俩月工资去买一个电子设备差不多了。

网友:
发表见解写文章不要想象。  不要人云亦云。

网友:
由于很好奇短波天线用磁棒接收效果什么样,前两年买了3台这个旧机子,机芯还不错就是壳子用料太烂了,螺丝柱全都是粉碎性的自动碎裂根本没法修复,还有那个拉线刻度盘也太简陋,拉线不拉紧调台打滑,稍微拉紧点刻度盘就变形滑轮也跟着歪。

网友:
老机器看起来还是很有味道的

网友:
这玩意儿也算后期的了,不算人工焊接的了

70年代的更好玩

网友:
全国联合没计机型,最后是遍地开花,机壳颜色,机名不同批芯相同,零件型号不同,五花人门遍地开花。

网友:
凯哥质量不错,我家里还有一台87年还是88年买的凯歌牌黑白电视,在当时800多块,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

网友:
很有年代感的机子,不过也是后期的了,小时候拆毁过好几台这样的收音机,机智的我拿锤子递给我弟,指挥他把零件一个个摇下来,然后砸,三极管砸开里面是灌满了浆糊样的东西,还有难闻的气味,最后,都没挨揍

网友:
一个月工资啊,真贵

网友:
当年的发票都还保存者,不错。

网友:
良心产品,喇叭竟然还是4寸的。话说这种喇叭用到现在的功放上,感觉没有低音。当年我就用了两个这种喇叭做了一对小音箱,不管功放低音旋钮咋调,都没有橡皮边喇叭那种嘭嘭的效果。

网友:
古董级收音机,壳子容易脆掉。。。。

网友:
很有年代感的机子

网友:
欣赏文物级的收音机。

网友:
纸盆不一定比得过橡皮边的,橡皮边放久容易烂边。

网友:
这个机子我2006年学徒时候修过。。。现在还保存着呢。不过海燕收音机和这个电路一模一样吧!我记得以前都是一个电路板只是改了改外观的LOGO

网友:
也算是比较值钱的家电了

网友:
那个年代这钱不止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了吧

网友:
电路板感觉用了浸焊工艺(那个年代应该没有波峰焊),部分区域手工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