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有电子表能测瞬间电流吗?

楼主(2024-04-22):
要不还是买块指针表?优利德的204+已经卖了,不想花太多钱。

网友:
瞬间即永恒

网友A:
串联取样电阻,用示波器接电阻两端,可以看瞬间电流波形,我经常这样测试

网友B:
还是用示波器靠谱吧?

网友C:
万用表不是有max功能吗?

网友:
这玩意儿想省钱只能自己做,比如做一个峰值保持电路,用万用表测量,或者和上面坛友一样用示波器

网友:
如果是测瞬间,指针表也有有延滞和惯性的。还是示波器靠谱。

网友D:
用优利得的钳表测了一下汽车起动时的电流,看到过瞬间有200多安的显示,但估计这个还不是最大值。

网友:
电子表反应速度能有多快呢,还是示波器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取样电阻,用示波器接电阻两端,可以看瞬间电流波形,我经常这样测试 ...

示波器更加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优利得的钳表测了一下汽车起动时的电流,看到过瞬间有200多安的显示,但估计这个还不是最大值。 ...

那测量不出来启动峰值电流的,误差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示波器靠谱吧?

就我这点水平,连外表都没用会,示波器拿到手上都不知道咋用,只为了测几块钱的一个电源,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不是有max功能吗?

是的,目前我手上两块表都没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优利得的钳表测了一下汽车起动时的电流,看到过瞬间有200多安的显示,但估计这个还不是最大值。 ...

这个有点厉害,200安远远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探头,

电流探头怎么用?

网友:
说实话,测瞬时电流,指针表真不行,摆动太慢了,还没摆动到位,电流消失了,指针只能靠惯性摆动一点,结果就是打哪指哪了,只能定性看个大概趋势。

网友:
瞬间这词太空了。稍微短一点的指针表都没用。随便便宜示波器都能测到几十纳米级别的

网友:
用示波器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我这点水平,连外表都没用会,示波器拿到手上都不知道咋用,只为了测几块钱的一个电源,还是算 ...

你要测瞬时电流,普通万用表是做不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