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现代电饭锅

楼主(2024-04-22):
这锅应该有几年了,用的很少。

昨天下雨想做点饭吃吃,菜炒好了,米还是生米,没加热。
拆开修修吧。

拆还是好拆的,底的螺丝拿下,拍下周边,就开了,都是卡扣。

线路板正面,阻容降压的设计,两个电容,应该是两路电源,一路给控制面板供电,5V。一路给继电器供电,12V。

板子背面

控制面板。
找到电解电容,一种是25V的,是给继电器供电的,和种是10V的,给控制面板供电的。
控制面板各功能正常,电饭锅不加热,说明问题出在加热电路上。
测量加热盘,56欧姆,正常。
测量继电器电压10V多,也算正常。但听不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找个直流电源直接加到继电器两端,电源直接短路了。看来故障有点复杂。炒菜累了,不想修了,老婆还一直说这电饭锅太大,用着不方便,希望买一个小点的。
在京东看了看,2L的小的,名牌的不多,杂牌的多。
想下单大松的,899元,一看上市时间2018年,想着有点过时了。
再看苏泊尔的,799元,看下评论,说是没有359的好,没有了杂粮功能。看区别是799的多了个上面加热的功能。
纠结了半天还是下单了359的。这么点的小锅,上面加不加热无所谓了,还是杂粮功能有用些。
早晨起来上班,顺便把坏的锅提上,带到公司慢慢研究。
既然是两路电源,就找了两个直流电源供电,一个12V,一个5V,继电器还是不吸合。真是无语。
测继电器线圈电阻400左右也算正常,直接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加电,还是会把电源拉保护。
但是用交流电供电,发现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正常。
想着应该是继电器坏掉了,拆下来换个吧。
拆下来继电器,单独再给继电器加电,可以正常吸合,晕了。
重新装回去吧,然后电饭锅正常工作了。
这算哪门子故障呢!!!!!!!!!!!!!!!!!!!

网友:
应该还是继电器的事,

网友:
时间太长不用,电子元件和线路自然接触松,经你这么一折腾,把原来结合不好的地方重新拧紧。自然好了。以前经历过自己的台式机,始终开不了机,拿到电脑城找专业人士修,结果到那,自动变正常了。应该是提着它去的路上,一折腾,接触不好的地方又接触正常啦

网友A:
阻容降压的?换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的?换个电容试试!

不是电容的事情,用直流电源供电都不行,估计是继电器虚焊了。或者其它某个器件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的?换个电容试试!

可能性很大

楼主:
没换电容,现在正常了

网友:
罪魁祸首继电器  受热变形

网友:
上班还能研究这个?国企?

网友:
继电器内虚短路,这个还是有隐患,得仔细拆拆。。。。。。继电器一般都有个反峰吸收电路,有的是二极管,有的是电容,你也得测量下这个元件。

网友:
似乎,现在的电饭锅,都是这种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换电容,现在正常了

如果是电容的问题,以后还会出现

网友:
我在用的是美的900W微电脑电饭煲。一直没坏过。

网友:
估计继电器接触不良了,最好换了。
俺的空调也是继电器不良,拆下又好了,继续用,结果几天后又坏了,还是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