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450w安钛克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24-04-22):
    接主板,或者短接黑绿都是转一下就停。短接ps223保护芯片的2,3脚,风扇能启动。这时候12v电压是20v,5v电压是10v,3v电压是3.4v并且马上下降成1.6v。请问后续排查哪里故障。

楼主:
ps223这张清楚点

网友:
电流采样电阻,电压反馈电路

网友:
这些  照比20年前的    IBM、HP台式机的电源  做工   差点意思

网友:
我有个400W的同系列,半模组,海韵代工的。

网友:
这种电源难搞

网友A:
电压升高,必然保护啊。

5V,12V联合稳压的,查12V和5V去反馈的电阻,肯定有电阻开路或变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升高,必然保护啊。

5V,12V联合稳压的,查12V和5V去反馈的电阻,肯定有电阻开路或变值了。

谢谢。请问是在ps223的小板上查还是在大板上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在ps223的小板上查还是在大板上看?

当然都查。

先找控制芯片的典型图,看看那个是5V或12V的反馈,顺着查过去即可。

网友:
建议不要排查……
如果不懂的话 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比较好

网友:
高手师傅讲得很清楚

网友:
不建议没技术的自己修

网友:
看看是不是后极输出电容坏了  滤波电容

网友:
NEO是半模组吧,上上代的电源了

网友:
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比较好

网友:
这帖子标题应该改一下,
我看到标题,
就想啥样风扇,
能耗电到450瓦呢。

网友:
小心无大错

网友:
零基础就不好乱搞一通了,只会越来越多故障出现。

楼主:
背部照片